一个java程序,wince6.0下跑不了,而wince5.0下可以正常运行,为什么?

楼主:
客户考过来一个java程序,需要在wince6.0下运行。
我进行了测试,在wince5.0/S3C2450下可以正常运行,而在wince6.0/S3C6410下却无法运行!

看了该程序包,里面有很多j2me_xxx.jar的文件,还有phoneme的文件夹,有phoneme\bin\cvm.exe及phoneme.exe等等

问题:
1、为什么CE5可以,而CE6却不行?
2、是否有什么必需的组件?
3、google了一下,好多人说需要安装java虚拟机,我应该安装哪个虚拟机?在哪可以下?

很着急,再加200分

jwj

网友:
CE50跟60是有很大区别的

网友:
运行JAVA程序当然要JAVA虚拟机,这是基本的。按你说的这情况,那很可能就是你用的那个5.0的设备已经有了虚拟机,而6.0的设备没有装虚拟机,自然运行不了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

网友:
CE下的虚拟机还没有通用的,LZ可以看看自己CE5的Java虚拟是什么?

Java虚拟机不是CE的组件,是第三方的。

网友:
CE5下正常运行,我并没有装任何虚拟机呀,直接编译出来,拷进去就运行了
而CE6下也是直接考到根目录下运行的,却跑不起来

该程序包,里面有很多j2me_xxx.jar的文件,还有phoneme的文件夹,有phoneme\bin\cvm.exe及phoneme.exe等等

有没有可能这个包本身就自带虚拟机了?而WINCE下,有没有虚拟机运行必须的组件?
考虑CE5和CE6下的区别的话,CE6没有MFC的支持,难道java也调用MFC?

我安装VS2005+CE6的时候只装了C/C++,没有装java,C#之类的,这会有影响吗?

已经加了100分,没法再加了

网友A:
应该是你那个包里就自带虚拟机了,但是那个虚拟机在CE6上跑步起来,应该是这种情况了。

网友:
自己用c++来完成一下java程序的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你那个包里就自带虚拟机了,但是那个虚拟机在CE6上跑步起来,应该是这种情况了。

对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你那个包里就自带虚拟机了,但是那个虚拟机在CE6上跑步起来,应该是这种情况了。

可以这样测试一下:找一台其它产品,确定其没有使用Java,然后将LZ的程序放进去,看看能不能运行?

网友:
JAVA程序如果想在Windows环境下运行,必须安装Java虚拟机,建议你看看原来wince5.0的机器上面的自动运行里面是否有JAVA.cab文件,如果有你拷贝到现在的Wince6.0下并且自动运行,重启系统之后看能不能行,建议你下载一个CE环境下的Java虚拟机。

网友:
CE6下,运行起来又迅速退出了,下面是抓的的错误提示图

该程序包,包括三个文件夹,其中一个\eRCP\plugins\下有个文件夹org.eclipse.ercp.swt.wince5_1.2.0
“wince5_1.2.0”,我怀疑该程序是在wince5下编译的

另外一个文件夹\myext下包含

还有一个\phoneme

有没有人使用过这个东东?google了一下,有不少资料是跟这个相关的,视乎是开源的东西,但是找不到源代码

网友:
没研究过,但肯定不是版本的问题。是环境的问题。

你用的模拟器?换个试试?

网友:
下个别的JAVA虚拟机,然后把原来的JAR文件包拷贝到CE6机器里,运行试试。虚拟机有好多,应该有能用的。

网友:
能否提供一个可在wince下运行的java虚拟机的下载连接?我找了很久没找到

网友:
没人用过java虚拟机吗?
能否发一个给我?

urbetter@126.com

网友:
Hello,

phoneME is a java emulator. You may also find WM6.0 version in below link:

http://www.cs.kuleuven.ac.be/~davy/phoneme/?q=node/10

Hope it help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