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检验“ADC转换后的数据通过UART传送时是否遗漏”,请教

楼主:
大家好,小弟最近在用ADI公司的ADuC7060芯片,要实现ADC转换后的数据通过UART传送到超级终端。

CPU是32位,ADC精度为24位。
我程序的总体思路是,ADC连续转换模式,每转换完一组24位数据,就触发中断,随后交给UART发送。(我现在的UART波特率大于“ADC转换频率*位数”)

现在数据能够正常显示。但是光这样并不能说明数据不会遗漏。

现在想检验:是不是每次转换的数据都能传到终端上显示?
会不会有转换后的数据,因为某些原因,并没有传送给UART

我个人的想法是,在转换好的24位数据前,加一个8位甚至更多位的序号位。在序号位与24位数据之间加个空格。
这样,在UART显示的数据中,前面的就是序号,从而能够检验是否有遗失的数据。

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想法,小弟在此先谢谢了。

网友A:
要想不丢的话,只能这样,ADC的数据先不发

全收起来!

收完再发。

否则肯定有丢的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想不丢的话,只能这样,ADC的数据先不发

全收起来!

收完再发。

否则肯定有丢的可能

谢谢你的指点。我是这样想的。在ADC中断函数中,将收到的数据先放在一个数组里,等100组数据收集完毕后,再给MAIN函数一个标记,然后让UART进行传送。

我觉得ADC每中断一次就发一次数据,这样效率太低,而且容易造成程序会卡住。有时候终端数据显示到一半就停止了。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A:
现在的问题是,你UART的速度远远慢于ADC的速率(这个是你说的,我也不知道具体的)

哪怕你用缓冲,缓冲还是会有溢出的危险,再加上中断切换等等

还不如,开一个绝对不会溢出的空间,全部收完了

再一起送上UART这样来得实在

呵呵

网友B:
加个32bit的序列号。

网友:
楼主说。      (我现在的UART波特率大于“ADC转换频率*位数”)

网友:
序列号8-BIT足够....24BIT AD....这么多位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问题是,你UART的速度远远慢于ADC的速率(这个是你说的,我也不知道具体的)

哪怕你用缓冲,缓冲还是会有溢出的危险,再加上中断切换等等

还不如,开一个绝对不会溢出的空间,全部收完了

再一起送上UART这样来得实在

呵呵

<<我现在的UART波特率大于“ADC转换频率*位数”>>
我说的是UART速度大于ADC转换速度,可能你看错了,呵呵。

我这个是应用在化学分析仪器其中的一部份。 可能是检测某气体或液体的温度。
这个应用,应该还要考虑到实时性。
可能气体会流经ADC挺长一段时间。如果这样的话,等全部的ADC转换好才发送的话。那无法在仪器上实时显示吧。

这个问题我可能考虑得不是很全面,还请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个32bit的序列号。

你好,我想请教下,32位序列号直接放在ADC数据前面吗?对两者怎样加以区分呢?
在用UART发送时, 发送数据的形式就是 32bit + 24ADCbit ?
还是其他形式?

还请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这没什么好方法,俺平常使用0x55, 0xaa为标志,表示数据开头,其后的数据格式可以随便了。

网友:
协议问题,通信时建立一个协议就行了,例如像LZ说的加个序号,或者加校验.或者在一包前加一个后续字节数在包的最后加个结束字节

网友:
看了一下,我杯具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