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问题困惑我好几天了,望大侠们指点一下

楼主:
我写了一个小驱动叫keyboard.sys,然后我用SRVINSTW.EXE把这个驱动注册了服务叫mykeyboard,为什么我在命令行里用net start mykeyboard命令时总是提示“发生系统所误161  指定的路径无效”,我真晕了,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DriverMonitor呢?

网友:
Start类型是什么?如果是BOOT_START,sys文件要放到system32\drivers路径,注册表中使用相对路径;其它情况可以放在任意本地路径,注册表中用完整路径前面加\??\。

网友:
{ 0xd3eb38e, 0x9556, 0x4d6e, { 0xba, 0

网友:
RtlInitUnicodeString(&link_symble,L"DosDevices\\SymbolicLinkName");
你把这个里面的SymbolicLinkName换下 看看可以不

你这样的话生成的 设备名字是啥?
你上层服务 怎么调用的?

可能出在两个名字不一致的问题上 呵呵

网友:
指定路径无效你就别看代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