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wince访真器里报的错误

楼主(2009-02-18):
wince访真器里报的错误
现在做了一个调试用的在WINCE下访问*.sdf的数据库
但运行的时候报出一个错误:无法找到 PInvoke DLL "sqlceme35.dll"
程序是在VS2005下做的,仿真器是WINCE6.0的
wince
程序

网友A:
模拟器了没有sqlceme35.dll吧
把sqlce安装到模拟里,估计就行了

网友B:
sqlce 怎么装在模拟器里面呢?

网友C:
装了还是不行啊..我安装的是C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\v3.5\Devices\wce500\armv4i\sqlce.wce5.armv4i.CAB
仿真器的路径是:Program Files\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\v3.5
这个文件夹里面有sqlceme35,sqlceqp35,sqlcese35三个文件
可还是不行啊.报同样的错!

网友D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可能是你板子上也没有数据库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