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LPC2132的中断很傻的问题

楼主:
#include

void __irq IRQ_TIMER0(void)
{
        T0IR = 0X01;
        VICVectAddr = 0X00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VICIntSelect = 0X00;
        VICVectCntl0 = (0X20|0X04);
        VICVectAddr0 = (unsigned int)IRQ_TIMER0;
        VICIntEnable = 0X01;

         T0TC = 0X00;
        T0PR = 0X00;
        T0MR0 = 0XFFFF;
        T0MCR = 0X03;
        T0TCR = 0X01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 = 0XFFFF;
               while(i)
                 i--;
        }
}
用keil调试,进入不了中断函数,监控T0TC从0增加到T0MR0后归零,哪里写错了?
照着手册写程序,网上也翻了半天多。
能否不加config.h或者FIR_Enable直接调通?能的话请把Keil的文件打个包发1983ffly@163.com?

网友:
也不熟悉你的寄存器设置,我首先得使能Timer0中断吧.
其实VICVectAddr0 = (unsigned int)IRQ_TIMER0 中的VICVectAddr0 定义是否正确,是否是定时器0的中断地址
检查各个.h文件和startup.s文件.

网友:
调试的时候看看程序停在什么地方,是否还在启动代码里出不来,看下startup.s是否正确,C程序中看下装载中断向量表有没有成功

网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         install_irq
**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Install interrupt handler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max VIC size is 16, but, there are 32 interrupt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quest inputs. Not all of them can be installed into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IC table at the same time.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 order of the interrupt request installation is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come first serve.
** parameters:                Interrupt number and interrupt handler address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          true or false, when the table is full, return false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long install_irq( unsigned long IntNumber, void *HandlerAddr )
{
            unsigned long i;
            unsigned long *vect_addr;
            unsigned long *vect_cntl;

            VICIntEnClr |= 1 << IntNumber;        /* Disable Interrupt */

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VIC_SIZE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/* find first un-assigned VIC address for the handler */
                vect_addr = (unsigned long *)(VIC_BASE_ADDR + VECT_ADDR_INDEX + i*4);
                vect_cntl = (unsigned long *)(VIC_BASE_ADDR + VECT_CNTL_INDEX + i*4);
                if(*vect_addr == (unsigned long)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vect_addr = (unsigned long)HandlerAddr;        /* set interrupt vector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vect_cntl = (unsigned long)(IRQ_SLOT_EN | IntNumb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i == VIC_SIZ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( FALSE );                /* fatal error, can't find empty vector slot */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VICIntEnable |= 1 << IntNumber;        /* Enable Interrupt */
            return( TRUE );
}
这是一个装载中断向量表的函数

网友:
不会是CPSR没有允许中断吧?

网友A:
进入不了中断,肯定是你中断初始化那不对,看看你的总中断打开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入不了中断,肯定是你中断初始化那不对,看看你的总中断打开没?

应该是这方面的原因。

网友:
记得要清除中断状态寄存器哦

网友:
说明:
VICIntEnable = 0X01 这句弄错了,改为VICIntEnable = 1<<4;
增加函数,能够操作CPSR,可以使能中断了。
void IRQ_Enable(void)
    {
         int temp;
         __asm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MRS temp,CPSR
              BIC temp,temp,#0x80
              MSR CPSR_c,temp
         }
}
但是发现以下问题,当中断触发时,程序会跳到0X00000000,然后程序就乱了。
具体寄存器数值如下:
T0IR:0X00000000 变为 0X00000001
VICRawIntr:0X00000008 变为 0X00000018
VICIRQStatus:0X00000000 变为 0X00000010
VICVectAddr:0X00000000变为0X00000110
IRQ_TIMER0:0X00000110
VICVectAddr0:0X00000110
VICIntEnable:0X00000010
感觉上现在中断能触发,但是程序跳的位置不对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