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6.0 nandflash 驱动 写入和读出内容不一样!!!!

楼主:
我的 nand  是K9F1G08 , 是128M的,BUFFERSIZE是 2048

每次我写2k 的数据,写完再读 发现只有前 512 的数据是一样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!!
请教各位大虾!!!

unsigned int  WritePage(U32 addr, U8 *buf)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mecc;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tmp[7];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stat;
                //  Enable Chip
                NFChipEn();
                //  Issue command
                WrNFCmd(PROGCMD0);

                //  Setup address
                WrNFAddr(0);
                WrNFAddr(0);
                WrNFAddr(addr);
                WrNFAddr(addr >> 8);

                //  Initialize ECC register
                InitEcc();
                MEccUnlock();

                for(unsigned int i=0; i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NFDat8(buf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  Read out the ECC value generated by HW
                MEccLock();

                mecc = RdNFMEcc();

                tmp[0] = mecc&0xff;
                tmp[1] = (mecc>>8)&0xff;
                tmp[2] = (mecc>>16)&0xff;
                tmp[3] = (mecc>>24)&0xff;
                tmp[5] = 0xff;        //mark good block

                WrNFDat8(0xff);//2048,坏块标志
                SEccUnlock();
                WrNFDat8(tmp[0]);//ECC校验码
                WrNFDat8(tmp[1]);
                WrNFDat8(tmp[2]);
                WrNFDat8(tmp[3]);
                SEccLock();

                WrNFCmd(PROGCMD1);

                stat = WaitNFBusy();

                NFChipDs(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Write nand flash 0x%x fail\n"),addr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
#if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RdDat[BUFFERSIZE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Page(addr, RdDa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dDat!=buf)//一旦大于512+16 这个位置就报错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Check data at page 0x%x, offset 0x%x fail\n"),addr, i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你写的代码或者读的代码有问题。
写的时候写完512字节后会暂时存储一下ECC,然后接着写512,直到写完一个PAGE大小后再把所有的ECC存储到spare区,要看一下这个步骤是否有问题,查一下存储数据的指针数组等。可以单步调试追踪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