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电保持数据 20字节左右

楼主(2009-03-27):
掉电保持数据 20字节左右
想实现 运行状态 掉电保持,以便重新上电时恢复,
需要保持的数据大约 20字节, 该状态每秒更新一次。
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?掉电检测如何实现?
//目前使用的方法是:Dallas SDRAM, 当作RAM一部分。 掉电检测没有,上电时检查状态相关数据。
Dallas 片子 价格高不说, 假货太多。
谢谢!
数据
如何
上电

网友A:
什么数据需要这么频繁的记录?
像你这么频繁的写数据,简单使用FLASH/EEPROM也是不行的,如果ROM的擦写次数是10万次,
那么:1天=24h*60m*60s=86400s,10w/86400=1.2天,也就是说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擦写,器件1.2天就报废了。
是不是考虑在别的地方记录这些数据?还有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样的

网友B:
去看看铁电存储器的资料,可能适合你的要求。

网友C:
周立功代理的铁电存储器满足你的要求

网友D:
使用铁电FM24C02,串行I2C通讯的不易出现掉电误操作,要保存的20个字节缓存起来,到了1s后先比较数据有变化没有,有变化再写入。

网友E:
建议用 x25045,网上资料很全,e2prom

网友F:
还是在电源上加个超级电容或者充电电池供电,
再加掉电监测,检测到掉电时把需要保存的数据写入flash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