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放大

楼主(2010-01-20):
电流放大
运放的输入端必须是电压信号吗?输出也是电压信号?我现在有个0.4~2ma的电流,需要放大10倍,输出电流为4到20ma,用运放的话,先把电流转成电压,电压放大,再在输出端加三极管,输出电流...这样做对不对?菜鸟来问,请大侠指点
三极管

网友A:
电流与电压本身就是一家!何必分得如此细!
一般产生恒定电流源要难难于电压源。
各类测量、放大电流都基本先将电流转成电压,再进行放大或测量。
这是因为电流与电压的本质所限,楼主可以自己想想电流与电压的本质和测量原理。

网友B:
我要得到4到20ma电流,运放的输出端应该要加射随电路,对吧?

网友C:
根据你的精度要求,选择一个可调横流源电路,将调节部分改成受输入电流控制,就完事了。天下电路一大抄,都是这样抄出来的。
射随是用来跟随输入电压的,不直接作为恒流输出。

网友D:
不知道你需要怎样输出这4-20mA电流,无法给出电路...

网友E:
很简单,输入为0.4~2ma,输出为4~20am,输入不变时,输出是个恒定的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