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移动磁盘的问题

楼主:
为什么我的电脑没有可移动磁盘图标 在电脑里面分区也不行

网友:
但是手机却可以,,就是P4不行 什么原因

网友:
什么意思?好像说的不太明白。
插上u盘后就会有可移动磁盘图标,默认是没有的

网友:
电脑右下方有那个USB的标志吗,这个有而没有盘符的话,可以给移动磁盘分配一个盘符即可

网友:
电脑右下方有usb标志 但是我的电脑里面没有图标 然后我再磁盘管理里中分配盘符  就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出现由于分区或卷没有启用,操作未能完成。要启用分区或卷,请重新启动计算机

网友:
手机连接电脑有可移动磁盘标志  但是P4就没的  为什么  是电脑故障的原因吗??

网友:
不用啊,只要右下脚有那个标志的话,你给它分配个盘符就可以了!

网友:
分盘符不行  就出现这种情况   ::由于分区或卷没有启用,操作未能完成。要启用分区或卷,请重新启动计算机

网友:
怎么没人解决了???

网友:
你的可移动磁盘挂了。。。。我以前试过一个U盘,挂了之后就这个现象。
楼主你可以用winhex打开看看,是否有,假如没有,挂的可能性挺大

网友:
首先电脑右下有USB图标,其次在磁盘管理器里面给分盘符时又出现由于分区或卷没有启用,操作未能完成。要启用分区或卷,请重新启动计算机 再之p4也没有坏,因为在其它电脑上都好着着呢。最最奇怪的是电脑连接手机 U盘竟然可以显示可移动磁盘 图标。。。。。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 。请各位大侠们帮办帮忙

网友:
首先连接线和接口都是好的 p4插在其它电脑上那个也是好的 其次好像只有p4 不行 手机和u盘都显示正常
到底是电脑哪里出问题了  ,,在线等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!!!!!!!!!

网友:
这个正常,不是毛病,可能是硬件介质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去控制面板找,里面有个便携媒体设备,双击,一般移动设备找不到就可以在这找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