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40如何关闭LCD背光!

楼主:
手册里面说LCD_PWR是背光控制信号,根据spec里的
STN/TFT: LCD_PWREN output signal enable/disable.
0 = Disable PWREN signal 1 = Enable PWREN signal
那么我是不是把LCDCON5中的PWREN 位置低就等关闭背光啊?我试了不行啊,实在不懂到底怎么控制背光的亮与灭的,请老手指点一下吧,谢谢了!
另外:LCD的30pin连接了LCD_PWR(应该是GPG4),对于这个IO要有动作吗?

网友A:
还得LCD驱动板的相应的功能电路支持 如果没有,即使LCD_PWREN为低,也是无法关闭背光的。

网友B:
这个我还不能确定LCD驱动板是不是支持...这个开发板就是那个友善的mini2440+统宝3.5寸的LCD
引用 网友A:
还得LCD驱动板的相应的功能电路支持 如果没有,即使LCD_PWREN为低,也是无法关闭背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还不能确定LCD驱动板是不是支持...这个开发板就是那个友善的mini2440+统宝3.5寸的LCD
引用 网友A:
还得LCD驱动板的相应的功能电路支持 如果没有,即使LCD_PWREN为低,也是无法关闭背光的。

可以咨询下 客服。

网友C:
液晶有个电源控制信号,和对比度信号,把两者中的任一个关闭都可以关闭背光。
一般调对比度的比较多,值在0-255之间,当设置为0是即关闭背光。

网友:
LCD有个pin连接的是GPB1,这个可以配置成PWM TOUT1,请问你说的调对比度是用这个来控制的吗
引用 网友C:
液晶有个电源控制信号,和对比度信号,把两者中的任一个关闭都可以关闭背光。
一般调对比度的比较多,值在0-255之间,当设置为0是即关闭背光。

网友D:
IO控制你的背光电源开关即可。

网友E:
这个一定先要把硬件原理搞清楚,才能考虑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F:
我的可以,可能是IO口连接有点小错误

网友:
请问你是怎么配置关掉LCD背光的?能贴你的code来看一下吗?
引用 网友F:
我的可以,可能是IO口连接有点小错误

网友:
还是要先看看硬件电路图是怎么连接的,然后控制相应管理就行了,不看硬件只研究程序除非是别人的硬件线路和你的一模一样

网友:
硬件原理确实不清楚,只感觉控制背光的亮灭和LCD_PWREN有关,另外调节背光要用到PWM,具体操作有些不清楚,,还请各位大虾多讲讲啊.
引用 网友E:
这个一定先要把硬件原理搞清楚,才能考虑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G:
gpbcon里的第三脚可以发pwm,你看看你的硬件是否连在这个脚上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对,首先看看硬件是否OK的

网友B:
我这里连的是GPB1,可以配置成TOUT1,使用的应该是timer1啦,那么说我可以通过配置这个IO来控制背光?
引用 网友G:
gpbcon里的第三脚可以发pwm,你看看你的硬件是否连在这个脚上了

网友:
俺这里有个自己修改的背光驱动,可以设置自动关闭LCD背光时间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连的是GPB1,可以配置成TOUT1,使用的应该是timer1啦,那么说我可以通过配置这个IO来控制背光?
引用 网友G:
gpbcon里的第三脚可以发pwm,你看看你的硬件是否连在这个脚上了

我也正弄这个.关注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连的是GPB1,可以配置成TOUT1,使用的应该是timer1啦,那么说我可以通过配置这个IO来控制背光?
引用 网友G:
gpbcon里的第三脚可以发pwm,你看看你的硬件是否连在这个脚上了

没错,控制m_pPWMReg->TCMPB1=XXXX;//set period and duty

xxxx我的平台可以设置成0-20000,0为关背光,20000为背光全开

网友:
应该用IO控制就可以吧,很简单,原理图会告诉你怎么做的。

网友:
背光很简单,看你的原理图是否有背光结IO了,如果是买的开发板的话那就没办法了,他们一般都是背光直接打开了,没办法控制

网友:
先弄清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吧。

网友:
关背光电源和把PWM置低都可以实现。

网友:
使用IO控制背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IO控制你的背光电源开关即可。

代码还没看,先顶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