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救】explorer 没有自启动的毛病

楼主(2009-01-04):
【求救】explorer 没有自启动的毛病
修改注册表 把Launch50 的 explorer 换成了 myapp
为了保险,还弄了修改regedit和 挂起保存的两个按钮,想说即使不行也可以修改注册表。
开机后发现不行!!!
远程连接只能够传文件,EVC的远程注册表连不上了,(没有控制面板不能,禁用DM9000网卡)
是不是因为禁用explorer ,打不开根目录,进不去控制面板 ??
哪位知道应该怎么办?
崩溃中 。。。。。。
explorer
远程
修改注册表
regedit
控制面板

网友A:
注册表好像可以打开的,工具也好像可以用的,activesync好像可以用的

网友B:
没有这样的问题呀,explorer只是个桌面、界面、UI而已,文件系统早就启动好了,注册表在驱动层就存在了,跟explorer无关的,不然怎么实现hive呢?
你的myapp运行了吗?

网友C:
你的机器没有做Cleanboot的功能吗?
Cleanboot应该可以实现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,有的是通过开机的时候按几个组合键来实现的

网友D:
myapp 是可以运行的
我是在myapp上设了一个按钮来打开,windows目录,但是发现在没有explorer的情况下打不开,而之前是可以的
我之前一直是使用EVC的远程注册表编译器来修改注册表的,但是它需要把 CE的DM9000禁用....

网友E:
汗,
下了一个注册表修改器,终于改过来了。。。
为什么没有自启动explorer时,程序的运行变得很卡的样子,拖动窗口时都会有重影???

网友F:
因为没有程序去管理“桌面”了,你的程序空白下的地方,成了3不管地带,所有就会有重影。

网友G(2009-12-12):
您好,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,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,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,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,对于研发来说,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(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),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,当然,是免费提供的,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,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:1259987438 电话:027-8765163610 (0)13554272382 王洪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