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fedora11下stream.h的问题

楼主:
fedora11下,打开终端运行make后,提示错误:stream.h找不到那个目录或文件;
不知道怎么解决?
也想知道stream.h存放在哪里?

谢谢大虾们

网友:
是什么项目编译出错啊?

早先版本的gcc好像有 stream.h,但是最新版本的没有。也许,这个头文件已经更新成stdio.h?
在我机器里能够找到:....gcc-2.95.3/libio/stream.h, 但是最近的GCC里面没有这个头文件。

网友:
我从文件夹里也找到了stream.h  我当时用的是kdbg,总说找不到;
烦人的,后来改用eclipse了,可是同样遇到问题了;
我将C++程序在gdb里运行过(带makefile的) 已经生成了可执行文件 我是想在eclipse里边进行断点调试 当我用import将可执行文件导入到eclipse后 点击运行 总是提示“entering program,please enter a valid configuration file”
不知道要怎么解决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项目编译出错啊?

早先版本的gcc好像有 stream.h,但是最新版本的没有。也许,这个头文件已经更新成stdio.h?
在我机器里能够找到:....gcc-2.95.3/libio/stream.h, 但是最近的GCC里面没有这个头文件。

我从文件夹里也找到了stream.h 我当时用的是kdbg,是kdbg总说找不到stream.h;
烦人的,后来改用eclipse了,可是同样遇到问题了;
我将C++程序在gdb里运行过(带makefile的) 已经生成了可执行文件 我是想在eclipse里边进行断点调试 当我用import将可执行文件导入到eclipse后 点击运行 总是提示“entering program,please enter a valid configuration file”
不知道要怎么解决,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的程序已经可以编译通过了,是么?
不用kdbg, eclipse直接运行会出错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