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在wince下如何在程序中设置桌面,我用SystemParametersInfo不能达到目的,而IActiveDesktop在wince下好像不支持,请

楼主:
请问一下在wince下如何在程序中设置桌面,我用SystemParametersInfo不能达到目的,可能是我没有正确的使用,而IActiveDesktop在wince下好像不支持,请高手帮我解决下,我用的是evc开发平台

网友:
帮顶一下  我也不会  这个问题

网友:
关注一下

从来没有想过在CE下用应用改变桌面,修改都是从系统入手的。

网友:
引用楼主 cardano 的帖子:
请问一下在wince下如何在程序中设置桌面,我用SystemParametersInfo不能达到目的,可能是我没有正确的使用,而IActiveDesktop在wince下好像不支持,请高手帮我解决下,我用的是evc开发平台

不知道你说的修改桌面是不是要修改桌布的意思?
可以通过调用注册表API修改这个地方达到你的目的:
[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Panel\Desktop]

网友:
其实很简单
[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Panel\Desktop]

网友:
请问下支持其他的图片格式吗  比如说jpg

网友:
应该是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