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?请教2440下wince摄像头编程

楼主:
本人是wince初学者,想实现wince5.0在2440开发板上利用摄像头拍照,储存,触屏上显示图片等功能。我用VS2005开发,把camera.cpp,camera.h等驱动文件添加到项目里,现在CIS_Close CIS_Deinit CIS_Init CIS_IOControl CIS_Open CIS_PowerDown CIS_PowerUp CIS_Read CIS_Seek CIS_Write这些函数都可调用,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编写程序实现上述功能。我之前搞过单片机,用的是标准C,VC基础比较薄弱。查了不少资料,了解到对摄像头控制重点在于运用CIS_Init和CIS_IOControl这两个函数,特别是后者,但参数具体如何赋值等,请高手指点指点。最好能提出一些简单的实例说明使用方法。谢谢。

网友:
CIS_IOControl 接受应用的命令,然后在驱动里面直接显示图像到LCD。

网友:
谢谢,我看网上也有人说用DeviceIoControl,两个都可以用来控制外设吗(例如摄像头)?另外关于函数BOOL CIS_IOControl(DWORD hOpenContext,DWORD dwCode,PBYTE pBufIn,DWORD dwLenIn,PBYTE pBufOut,DWORD dwLenOut,PDWORD pdwActualOut)的操作码有很多:
IOCTL_POWER_CAPABILITIES
IOCTL_POWER_SET
IOCTL_POWER_GET
IOCTL_CAM_SHOW
IOCTL_CAM_HIDE
IOCTL_CAM_SETPOS
IOCTL_CAM_STOP
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
CAM_IOCTL_SAMSUNG_CAM
CAM_IOCTL_SAMSUNG_CAM_PR,…………
我想问的是:比如拍照这个操作,应该对应哪个操作码?

网友:
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

网友:
想问一下关于这方面的东西有没有相应的书或者技术资料?我网上找了谢资料貌似都帮不上忙。
另外,保存图片的API是哪个?图片数据从pBufout读出吧?谢谢了

网友A:
保存图片的函数和LCD显示图片的函数是什么?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和你驱动怎么写的有关,没有什么标准的.除非你的camera驱动遵循directshow
保存图片的函数一般需要自己实现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存图片的函数和LCD显示图片的函数是什么?谢谢了

就是直接拷贝到LCD buffer里面了

memcpy((void *)(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+ (240*2*pos_y + pos_x*2) + y*240*2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buffer_rg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ize_x*2));

网友:
谢谢了,对摄像头的控制主要是CIS_IOControl,选择不同的操作码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了。

网友:
IOCTL_POWER_CAPABILITIES
IOCTL_POWER_SET
IOCTL_POWER_GET
IOCTL_CAM_SHOW
IOCTL_CAM_HIDE
IOCTL_CAM_SETPOS
IOCTL_CAM_STOP
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
CAM_IOCTL_SAMSUNG_CAM
CAM_IOCTL_SAMSUNG_CAM_PR,…………
这些参数包含在哪个头文件里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