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下,如何将RBG565格式的buffer,保存为BMP或者JPEG文 ...

楼主(2009-09-23):
CE下,如何将RBG565格式的buffer,保存为BMP或者JPEG文件
最近在搞Camera,拍照获得的Buffer不知道怎么生成文件啊
拍照
如何

网友A:
BMP的话,格式倒是很简单,手工可以生成文件头。但是JPEG比较复杂

网友B:
我知道要用IImage。。。具体点,最好给点sample

网友C:
用jpeglib也可以啊 开源的

网友D:
关注,前段时间刚刚把24位深的bmp文件给转换成可以放到framebuffer里的数据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