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个led驱动都不让我轻松过,求助

楼主:
typedef struct
{    struct cdev cdev;
     unsigned int value;
}led_dev;

在_init函数里面有
cdev_init(&led_dev->cdev, &GPIO_LED_ctl_ops);
这句话,但是被提示错误
error: parse error before "led_dev"

请问是哪里错了呀,  我调了很久了.
ret=cdev_add(&led_dev.cdev,devno,1);  这句话也会有这个错误.

我就是想在驱动程序里面能自动创建设备文件节点, 不需要insmod后再手工去mknod. 所以又把led驱动拿来改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led_dev定义了吗?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定义。

网友:
typedef struct
{ struct cdev cdev;
  unsigned int value;
}led_dev;   // led_dev是一个类型
cdev_init(&led_dev->cdev, &GPIO_LED_ctl_ops);  // 这里是把led_dev当作一个变量来用,前后不一致。

你需要另外定义一个led_dev的变量或者指针
led_dev dev;
cdev_init(&dev.cdev, &GPIO_LED_ctl_ops);
或者
led_dev *dev;
cdev_init(&dev->cdev, &GPIO_LED_ctl_ops);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typedef struct
{ struct cdev cdev;
  unsigned int value;
}led_dev;   // led_dev是一个类型
cdev_init(&led_dev->cdev, &GPIO_LED_ctl_ops);  // 这里是把led_dev当作一个变量来用,前后不一致。

你需要另外定义一个led_dev的……

没错。正想说呢。楼主c语言没学好

网友:
c语言有带提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