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stdout情况下,printf输出到了哪里

楼主:
如题。
眼下在做一个SD卡录像的项目,在JTAG模式下一切正常,standalone模式时发现printf的信息输出到了录像文件里,百思不得其解。

网友:
没研究过。挺有意思的。

根据你发生的事实来分析,应该是你没有指定printf的stdout,默认情况下printf将录像文件作为stdout了。

可能是编译器将录像文件作为stdout;也可能是运行的时候,printf对应的stdout指针刚好是你的录像文件。

网友A:
要看看你的stdout句柄被重定向到哪里了。也就是进程的fd[0].你看看被重定向到哪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看看你的stdout句柄被重定向到哪里了。也就是进程的fd[0].你看看被重定向到哪里了。

没有重定向

网友:
看看代码中有没有指定printf输出的定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
引用 网友A:
要看看你的stdout句柄被重定向到哪里了。也就是进程的fd[0].你看看被重定向到哪里了。

没有重定向

2#楼的意思是让你看看StandAlone的时候,stdout句柄被定向到哪里了。你得尊重事实,事实上printf将结果打印到录像文件里了,那么,程序运行时肯定把stdout指向了录像文件了。

还有,你得回答6#楼的问题,程序中,你的printf函数是怎么使用的,相关的代码如何。

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Standalone时候,明确指定一个文件来接受printf的结果;或者,在Standalone的时候,不要printf输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引用 网友A:
要看看你的stdout句柄被重定向到哪里了。也就是进程的fd[0].你看看被重定向到哪里了。

没有重定向

2#楼的意思是让你看看StandAlone的时候,stdout句柄被定向到哪里了。你得尊重事实,事实上printf将结果打印到录像文件里了,那么,程序运行时肯定把stdout指向了录像文件……

我觉得不是重定向的问题,因为在一个进程中进行了四路录像,也就是说同时对四个.AVI文件操作,但这四个文件中都会出现printf的信息,而且发现很多创建的进程名字也出现在录像文件里

网友C:
是不是你的录像文件操作有误,操作录像文件时,将printf的内容写写到了录像文件里面去了。

你没有介绍你的系统;也没有贴出printf,录像文件操作的相关代码;更没有贴出录像文件的部分内容来告诉大家Printf的内容跑到录像文件里面去了。 ----这么讨论不会有结果的。

网友D:
#ifdef DEBUG_VERSION 了再打开printf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#ifdef DEBUG_VERSION 了再打开printf。

这样是可以,可我想探究一下问题发生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你的录像文件操作有误,操作录像文件时,将printf的内容写写到了录像文件里面去了。

你没有介绍你的系统;也没有贴出printf,录像文件操作的相关代码;更没有贴出录像文件的部分内容来告诉大家Printf的内容跑到录像文件里面去了。 ----这么讨论不会有结果的。

psos的系统;
举个最简单例子:
某处存在这样一条log信息 printf("here\n");
录像最后我要添加文件头,比如是将RIFF写入录像文件的开头,写完后立即关闭文件,指针置空;
但是最后察看录像文件时发现,这个文件的开头不是RIFF,而是here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某处存在这样一条log信息 printf("here\n");
录像最后我要添加文件头,比如是将RIFF写入录像文件的开头,写完后立即关闭文件,指针置空;
但是最后察看录像文件时发现,这个文件的开头不是RIFF,而是here

1. pSOS里面有没有类似GetStdHandle()的函数,可以获取stdout的句柄。你就可以知道stdout被指向哪里了。
2. 你的RIFF文件头写成功了没?在here后面有RIFF内容和视频内容么?
3. 对pSOS系统不太了解。你可能需要看看pSOS系统采用的C/C++库函数printf, fprintf的说明,看看stdout, stdin, stderr的处理是怎样的;这些stream handle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。

网友:
问题没大家说的那么简单,非常感谢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