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舵机

楼主(2009-04-11):
单片机控制舵机
我参加的是瑞萨智能车比赛
设计的是寻迹智能车。 现在使用的是辉盛mg996r舵机与单片机相连
想知道 具体如何设计
比如如何计算PWM-CYCLE的数值
盼望各位高手指导
设计
如何

网友A:
没啥难度吧。1ms对应0%幅度,2ms对应100%幅度。
频率50~70Hz。如果想提高定位分辨率,可以用复合的PWM方式,
定在长的1ms高电平后面输出一个cycle为1ms的PWM,接一个定长的低电平。

网友B(2009-12-02):
我也是不懂,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