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红外解码的问题

楼主:
写了个程序,发现不能解码。
然后改成以下这种形式
decode为解码输出的那个引脚
P1=0;
if(!decode)
{
   while(1)P1=0xff;
}
发现P1口的灯不会熄灭,那个引脚上不会拉为低电平,我用万用表测电源正常,测那个引脚的电压有红外时没有变化,是不是解码器坏掉了,一开始正负级接错了,没那么容易烧掉吧

网友A:
哈哈 乌龙了 原来是电源和信号线接错了 失误 失误

网友B:
这种乌龙比较恶搞,xd你很幽默。你得庆幸不是电源和地接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乌龙比较恶搞,xd你很幽默。你得庆幸不是电源和地接反了。

接收头一个也没几块钱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乌龙了 原来是电源和信号线接错了 失误 失误

//幸好电源不是220V

网友:
珍惜元件,远离高压

网友:
如何测出具体发射出来的时序?我把示波器连信号线上可行不?我现在用数码管显示,真累人,要一个一个试。

网友:
晕,以为楼主已经搞定了呢。
“我把示波器连信号线上可行不?”可以,不过自己数电平痛苦啊。
有专门的红外遥控读码机,必要的话楼主可以选用。
另外如果电路和程序已经调通了,那不就简单了,直接用单片机显示,或上报给电脑,用电脑显示啊。
关于红外码的编码,下图:

网友:
那个单片机实验用的红外板能解出来,但是用家里的电视遥控器那个时序不一样,不知道怎么搞。
发给电脑,好主意,我怎么就没想到呢,还是楼上厉害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