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wince下设置窗口刷新区域大小的API函数

楼主:
本人在开发一个WINCE下的流媒体播放软件,在加入GUI后,出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,在播放流媒体,视频窗口是可变的,在播放界面退回主界面时,需要重画整个窗口,显示主界面贴图。但我发现winCE在窗口重画时,判断的更新区域不是全屏,而是视频窗大小。我用SetWindowPos设置好窗体大小也没用。我想问一下有没有API函数可以设置窗口刷新区域大小的。本人的界面设计是用的WIN32 API函数,请高手不吝赐教!下面是一个重画函数,GetUpdateRect返回的是窗口刷新区域大小,有没有相对应的设置窗口刷新区域大小的API函数,我想问题就好办了。
LRESULT DoPaintMain (HWND hWnd, UINT TYPE, WPARAM wParam,
                     LPARAM lParam)
{

    DWORD a;
    ULONG b;
    LPVOID c;
    PUCHAR d;
    HANDLE e;

    RECT rect;
    HDC hdc;
    BITMAP bm;
    PAINTSTRUCT ps;

    GetUpdateRect(hWnd,&rect,1);
    HBITMAP hBitmap2 = SHLoadDIBitmap(ImgFileName[TYPE]);//(TEXT("\\Storage Card\\BMP\\main.bmp"));

    GetClientRect (hWnd, &rect);//取得用戶視窗矩形大小
    hdc = BeginPaint(hWnd,&ps);

    HDC hdcMem = CreateCompatibleDC(hdc);
    HBITMAP hbmOld = (HBITMAP)SelectObject(hdcMem, hBitmap2);

    GetObject(hBitmap2, sizeof(BITMAP), &bm);//取得圖片大小資訊

          BitBlt(hdc , rect.left , rect.top , bm.bmWidth, bm.bmHeight, hdcMem, 0, 0, SRCCOPY);//SRCCOPY
        //        StretchBlt(hdc , rect.left , rect.top , 800, 480, hdcMem, 0, 0,bm.bmWidth,bm.bmHeight,SRCCOPY);//SRCCOPY
    SelectObject(hdcMem, hbmOld);
                HRESULT hr ;
                hr = DeleteObject(hBitmap2);

                hr = DeleteDC(hdcMem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:
只能全屏刷新

网友:
可以啊,我要的就是全屏刷新!我现在的问题不能全屏刷新,只刷了video窗口

网友:
UpDateWindow()不就是全屏刷新么?

网友:
LZ应该是在播放结束后,没有通知主窗体刷新。这时的刷新,应该是由主窗体执行的,不是播放过程。

设置了播放区域,播放过程中是只刷新此区域的。

网友:
那应该如何通知主窗体刷新呢?

网友:
播放完之后,发消息给主窗口来处理啊,比如刷新图片

网友:
窗体是可以刷新的,但是大小没有相应发生改变,所以造成主窗体只刷了视频窗口,请问该如何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