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inCE6R2实现手机功能

楼主:
各位大哥,我们是使用PXA303+Wince6R2实现的手持设备,使用SimCom300D模块作为手机、通讯模块,请教大家如何实现:
1.接打电话
2.发送接收短消息
3.彩信
谢谢。

网友:
硬件做好了?软件应该实现起来不难!

UP

网友:
慢慢去调试吧!

网友:
程序操作AT 控制模块等...

网友A:
用AT太慢了,用tapi,然后实现起来比较麻烦,有没有做过的大哥能一起合作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AT太慢了,用tapi,然后实现起来比较麻烦,有没有做过的大哥能一起合作一下?

你这个叫什么合作?你这是直接叫别人教你弄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AT太慢了,用tapi,然后实现起来比较麻烦,有没有做过的大哥能一起合作一下?

你这个叫什么合作?你这是直接叫别人教你弄!!!

哈哈...
CE有RIL,搞清楚了,就不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AT太慢了,用tapi,然后实现起来比较麻烦,有没有做过的大哥能一起合作一下?

太慢?什么太慢???

开发太慢,还是开发后的程序运行太慢?

用TAPI,LZ有实现过吗?为什么说比较麻烦呢?

网友:
就是普通得串口发送AT命令啊,网上大把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