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如何绘制二维曲线?

楼主:
想把采集到是数据,左边和曲线绘制然后显示出来。

比如,纵坐标是速度,横坐标是时间。把采集到是速度值用二维曲线显示出来、

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谢谢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GDI 直接画,MoveTo  LineTo

网友:
关注下
希望完美答案的出现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DI 直接画,MoveTo? LineTo

哦?可以直接画??

我试试

网友:
感觉有点难度。

各位可不可以说的稍微具体一点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DI 直接画,MoveTo? LineTo

对的。
这个代码不是很难,也有很多例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2 楼 aaa_tnt 的回复:GDI 直接画,MoveTo? LineTo
对的。
这个代码不是很难,也有很多例子。

呵呵。恩。非常感谢。

主要是以前是在linux做开发,现在老板突然需要使用wince,呵呵,所以,不是很精通,还希望各位多多关照。呵呵,正在看  moveTO 和 lineTO

但是,确实是发现这种wince下画二维曲线的例子google太难找了。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。不知道各位可否给我发一个画坐标系的实例。

feiyinzilgd@hotmail.comn

网友:
如果采集数据画曲线的时候,设定X轴的时间间隔比较密,那么就可以画出一条比较圆滑的曲线。其实所有的曲线都是通过直线模拟,方法都是Moveto()、Lineto(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