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在用的WINCE60对SD卡支持的容量最大是多少?我的怎么只能支持2GB的SD卡?怎么改大?

楼主:
大家在用的WINCE60对SD卡支持的容量最大是多少?我的怎么只能支持2GB的SD卡?怎么改大?

网友:
硬件软件都要有些修改的。。。软件上至少对SDMMC文件管理那部分的程序要修改下了。硬件不太清楚。我们同时以前说怎么弄以下就好了。。忘记了。。。

网友:
硬件、驱动都需要修改

网友A:
我们的可以支持32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的可以支持32G

那不相当一个大硬盘了?!,牛啊!

网友B:
硬件应该不需要该吧。你用的什么cpu。微软提供大容量驱动了。在5.0的系统上已经可以实现了到32G,6.0应该不会有问题吧。

http://support.microsoft.com/kb/933809/zh-cn

网友:
2G改到4G只是sd协议变了。所以应该只是软件的问题。

网友C:
2440 支持sd 1.0. 也就是说还和硬件有关系!

网友:
从CE5开始更新SDHC支持32GB。所以这个问题只跟硬件接口和驱动有密切关系。你是什么平台?BSP哪里获得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440 支持sd 1.0. 也就是说还和硬件有关系!

sd2.0是在sd1.0的基础上,增加了软件协议,硬件好像??2410也是支持sd1.0不是吗,最后也是可以升级到sd2.0

网友D:
CE6或CE5打补丁后都能支持,在SD驱动的目录下有两个关于SDBUS的驱动,你要确认你用的是新的那一个,老的目录名好象是SDBUSDriver,具体记不清了,CE6可以直接到PUBLIC目录有关SD的目录去找.仔细看看common.reg,记得好象里面可以选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E6或CE5打补丁后都能支持,在SD驱动的目录下有两个关于SDBUS的驱动,你要确认你用的是新的那一个,老的目录名好象是SDBUSDriver,具体记不清了,CE6可以直接到PUBLIC目录有关SD的目录去找.仔细看看common.reg,记得好象里面可以选择!

有计划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2440 支持sd 1.0. 也就是说还和硬件有关系!

sd2.0是在sd1.0的基础上,增加了软件协议,硬件好像??2410也是支持sd1.0不是吗,最后也是可以升级到sd2.0

原来2.0和1.0就是个软件协议区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件应该不需要该吧。你用的什么cpu。微软提供大容量驱动了。在5.0的系统上已经可以实现了到32G,6.0应该不会有问题吧。

http://support.microsoft.com/kb/933809/zh-cn

CBEMA 的2410 都可以,但是我的2440 却不行,咋整的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硬件应该不需要该吧。你用的什么cpu。微软提供大容量驱动了。在5.0的系统上已经可以实现了到32G,6.0应该不会有问题吧。

http://support.microsoft.com/kb/933809/zh-cn

CBEMA 的2410 都可以,但是我的2440 却不行,咋整的呢。

网上说只要升级好这个就够了,那我的咋不行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E6或CE5打补丁后都能支持,在SD驱动的目录下有两个关于SDBUS的驱动,你要确认你用的是新的那一个,老的目录名好象是SDBUSDriver,具体记不清了,CE6可以直接到PUBLIC目录有关SD的目录去找.仔细看看common.reg,记得好象里面可以选择!

关注,请问大家都是去那里下载CE的补丁的?

网友:
微软有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硬件应该不需要该吧。你用的什么cpu。微软提供大容量驱动了。在5.0的系统上已经可以实现了到32G,6.0应该不会有问题吧。

http://support.microsoft.com/kb/933809/zh-cn

CBEMA 的2410 都可以,但是我的2440 却不行,咋整的呢。

网上说只要升级好这个就够了,那我的咋不行呢。

1. 2440和2410对sd卡的中断触发是一个吗?(我不太了解)   2410的中断设为18(这里说的是检测sd卡是否插入的中断),2440不是18的话,你就改称2440对应的,在sdhc驱动对应的位置。
2. 2440和2410访问sd卡的寄存器是否在地址和功能上相同。 你对比看一下,如果相同,应该是可以的。如果只是影射地址不同,但是功能相同,你可以重新定义一下地址,如果连功能也不同,那就没辙了吧。
3. 2440和2410对sd卡的中断号是否一样。2410的sd中断号好像是21,不记得了,具体还得看手册。不一样的话,改成2440对应的。

2410通过检测中断18来获得sd卡是否插入,检测线呈检测到sd卡后,就开始依据sd2.0的协议与sd卡通信了,你可以依据调试信息看看是否与协议相符。如果能出现一些命令通信调试信息,说明上面的  2  应该不用担心了。我当时的问题出在上面的  1  上。就是sdhc驱动没有办法动态申请到sd的系统中断,所以,老是进行不下去。后来,我把2410的bsp中
有关那个中断18的系统中断申请改成静态申请,然后去掉了sdhc中的动态申请中断18对应的系统中断的代码,就好使了。还有一个地方是依据这个群里的牛人帮忙搞定的。具体你看我的帖子就知道是哪了。

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好的,明天就来尝试。

我的2440 SDHC的源码不是利用中断检测的,而是检测IO电平的。不过效果都差不多。

网友F:
2440 肯定是可以的,升级微软的补丁包,新的sd协议是sdbus2.dll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2440 肯定是可以的,升级微软的补丁包,新的sd协议是sdbus2.dll

装上补丁包以后,不用修改什么,它就会自动使用了sdbus2.dll了吗?

我升级了,但是昨天放入4G的卡,没有出现盘符,2G就行哦。

网友:
看看串口的调试信息是什么?关于sd驱动调试信息的最后一条是什么(前提你要保证调试信息都能输出),这一条在驱动中的什么位置。看看sd驱动中的调试信息中哪条是非预期的,比如无法申请中断什么的。看看他的位置在哪条语句附近,然后以此性作为分析。必要的话,你就自己加入一些调试信息,看看是否与自己估计的执行情况是否相符。

网友:
在网上找到了一些信息。

WinCE 5.0支持SDHC card 需要以下操作:

1.       更新PB. 更新补丁放在\\10.1.10.250\software\WinCE50 Update\WinCEPB50-071231-Product-Update-Rollup-Armv4I.msi
2.       在platform->setting->environment 中设置IMGSDBUS2 = 1
3.       在via_sdmmc驱动sdcontrol.c中更改 1006行
        case ResponseR1:
                respType = R1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为:
     case ResponseR1:
          case ResponseR7:
                respType = R1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主要是要添加对cmd7的支持。
4.       重新sysgen platform。

你们是这么干的吗?明天试试先,我原先环境变量等都没有修改。不行的。

网友:
哦找到一些东西了。

在common.bib中

#if defined IMGSDBUS2
; @CESYSGEN IF CE_MODULES_SDBUS2
   sdbus.dll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sdbus2.dll                 NK  SH
; @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SDBUS2
#else
; @CESYSGEN IF CE_MODULES_SDBUS
   sdbus.dll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sdbus.dll                  NK  SH
; @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SDBUS
#endif

网友:
我在我的CE60下也看到SDBUS2。DLL啊,那怎么选择SDBUS2。DLL而不是sdbus.dll呢?

网友G:
今天试了一下,我的CE60可以支持32GB的SD卡了。只要选择SDBUS2。DLL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今天试了一下,我的CE60可以支持32GB的SD卡了。只要选择SDBUS2。DLL就可以了。

恭喜,我的wince5.0 正在sysgen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今天试了一下,我的CE60可以支持32GB的SD卡了。只要选择SDBUS2。DLL就可以了。

恭喜,我的wince5.0 正在sysgen中

哈哈,我的也行了。就是我上面的办法。

网友:
看来得结贴给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