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irstboot的问题

楼主:
似乎是很傻的问题。。。就是怎样才能定制firstboot?我用的是AT9263的官方BSP,我看了一下firstboot.bib,里面firstboot的大小是4k,而我编译出来的firstboot总是大于4k,也就是说被分成了nb0和nb1两个文件,我该怎样才能定制firstboot的大小?

firstboot.bib的设置:

MEMORY
;   Name      Start     Size      Type
;   -------   --------  --------  ----
    FIRSTBOOT 002FF000  00004000  RAMIMAGE
        RAM       00303000  00004000  RAM

CONFIG
        COMPRESSION=ON
        PROFILE=OFF
        KERNELFIXUPS=ON

        ROMSTART=00300000
        ROMWIDTH=32
        ROMSIZE=00001000

还有个问题,就是BSP的源码里面有从SPI启动和从NAND启动的两种firstboot,不知道该怎样分别编译这两种firstboot?还有,eboot是否能定制?网上似乎也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。。。

网友:
nb1是没用的文件,你用工具打开。发现里面只是填充了一些无用的东西,不用关心nb1

网友:
那该如何定制firstboot和eboot呢?还有怎样分别编译从SPI启动和NAND启动的firstboot?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:
把一些无用的代码去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