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设计中,电容,电感的作用,和选型,谁进来指点下.

楼主:
1.首先上一个图,主芯片供电路

在该电路中电容作用:
1.EC4电容,它起的作用是什么,应该使用什么型号电容呢?
2.C16电容,它起的作用是什么,应该使用什么型号的贴片电容呢?

2.在一个电源设计中的电路

1.C3的作用是什么,应该使用什么型号电容呢?
2.C1的作用是什么,应该使用什么型号的贴片电容呢?
3.C4,C2的作用是什么?
4.L1电感作用是什么,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电感呢.

大家帮忙看看,虽然说都是去偶合,旁路,去毛刺但我老搞不清楚,谁详细说下.谢谢啊.

网友A:
建议楼主 去于博士信号完整性研究网:http://www.sig007.com/

好好他整理与输出的:电源完整性设计 这个PDF文档,有很多章节。
讲得非常详细,简单易懂。

楼主上面你的问题,关键集中在电源如下章节:
电源完整性设计(16)电容的安装方法
电源完整性设计(15)电容的去耦半径
电源完整性设计(14)怎样合理选择电容组合
电源完整性设计(13)ESR对反谐振的影响
电源完整性设计(12)不同容值电容的并联
电源完整性设计(11)相同容值电容的并联
电源完整性设计(10)需要多大的电容量
电源完整性设计(9)著名的Target Impedance
电源完整性设计(8)从电源系统的角度
电源完整性设计(7)局部去耦设计方法

网友:
我也是懵懵懂懂,就知道简单的,看来要好好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楼主 yanjinbin0 的回复:
在该电路中电容作用:
1.EC4电容,它起的作用是什么,应该使用什么型号电容呢?
2.C16电容,它起的作用是什么,应该使用什么型号的贴片电容呢?

1、储能,低频滤波,铝电解电容或钽电解电容
2、高频滤波,MLCC(多层陶瓷电容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楼主 去于博士信号完整性研究网:http://www.sig007.com/

好好他整理与输出的:电源完整性设计 这个PDF文档,有很多章节。
讲得非常详细,简单易懂。

楼主上面你的问题,关键集中在电源如下章节:
电源完整性设计(16)电容的安装方法
电源完整性设计(15)电容的去耦半径
电源完整性设计(14)怎样合理选择电容组合
电源完整性设计(13)ESR对反谐振的影响
电源完整性设计(12)不同容值电容的并联
电源完整性设计(11)相同容值电容的并联
电源完整性设计(10)需要多大的电容量
电源完整性设计(9)著名的Target Impedance
电源完整性设计(8)从电源系统的角度
电源完整性设计(7)局部去耦设计方法

这个看一下,很有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