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难题,wince启动过程中会自动擦除FAT分区

楼主:
平台:6410 wince6.0  1Gnand flash

现在出现奇怪问题,就是在启动的过程中,系统会自动把FAT擦除了一遍,存放的数据不见了。(打印信息显示调用了擦除函数,刚好擦除了FAT区域)
但是启动后盘符还在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。

以前只是遇到不出现盘符的事情,嘿嘿,希望各位提意见并解答。

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原因,请问系统什么时候才会这么擦除呢?

网友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FATFS]
        "FormatExfat"=dword:1
        "Flags"=dword: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eprecated in CE6.0 (0x4 : FATFS_DISABLE_AUTOSCAN, 0x10 : FATFS_ENABLE_BACKUP_FAT)
        "DisableAutoScan"=dword:1
        "CheckForFormat"=dword:1
        "EnableWriteBack"=dword:1
        "Folder"="NandFlash"
        "MountAsRoot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ROM-only file system
IF IMGHIVEREG
        "MountAsBootable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Hive-based registry
ENDIF IMGHIVEREG

查看注册表中FATFS部分,看看是否与我的相同,我的设置不会格式化fat区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FATFS]
"FormatExfat"=dword:1
"Flags"=dword:14 ; deprecated in CE6.0 (0x4 : FATFS_DISABLE_AUTOSCAN, 0x10 : FATFS_ENABLE_BACKUP_FAT)
"DisableAutoScan"=dword:1
"CheckForFormat"=dword:1
"EnableWriteBack"=dword:1
"Folder"="NandFlash"
"MountAsRoot"=dword:1 ; for ROM-only file system
IF IMGHIVEREG
"MountAsBootable"=dword:1 ; for Hive-based registry
ENDIF IMGHIVEREG

查看注册表中FATFS部分,看看是否与我的相同,我的设置不会格式化fat区域。

多谢,试试。嘿嘿。

网友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FATFS]
        "FormatExfat"=dword:1
        "Flags"=dword: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eprecated in CE6.0 (0x4 : FATFS_DISABLE_AUTOSCAN, 0x10 : FATFS_ENABLE_BACKUP_FAT)
        "DisableAutoScan"=dword:1
        "CheckForFormat"=dword:1
        "EnableWriteBack"=dword:1
        "Folder"="NandFlash"
        "MountAsRoot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ROM-only file system
IF IMGHIVEREG
        "MountAsBootable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Hive-based registry
ENDIF IMGHIVEREG

一样啊,郁闷了。

网友:
这是nand flash的所有注册表,大家帮我看看什么问题。
;-------------- NAND Flash Block Device Driver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HIVE BOOT SECTION
IF BSP_NONANDFS !
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NANDFLASH]
        "Prefix"="DSK"
        "Dll"="nandflash.dll"
        "Index"=dword:1
        "Order"=dword:0
        "Profile"="NANDFLASH"
        "IClass"="{A4E7EDDA-E575-4252-9D6B-4195D48BB865}"
IF IMGHIVEREG
        "Flags"=dword:1000
ENDIF IMGHIVEREG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AutoLoad\NANDFLASH]
        "DriverPath"="Drivers\\BuiltIn\\NANDFLASH"
        "LoadFlags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load synchronously
        "BootPhase"=dword:0
IF IMGHIVEREG
        "MountAsBootable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Hive-based registry
ENDIF IMGHIVEREG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]
        "DefaultFileSystem"="FATFS"
        "PartitionDriver"="mspart.dll"
        "Name"="Microsoft Flash Disk"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BINFS]
        "MountHidden"=dword:1
        "MountAsROM"=dword:1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FATFS]
        "FormatExfat"=dword:1
        "Flags"=dword: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eprecated in CE6.0 (0x4 : FATFS_DISABLE_AUTOSCAN, 0x10 : FATFS_ENABLE_BACKUP_FAT)
        "DisableAutoScan"=dword:1
        "CheckForFormat"=dword:1
        "EnableWriteBack"=dword:1
        "Folder"="NandFlash"
        "MountAsRoot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ROM-only file system
IF IMGHIVEREG
        "MountAsBootable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Hive-based registry
ENDIF IMGHIVEREG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AutoLoad\NANDFLASH\Filters\CacheFilt]
        "Dll"="cachefilt.dll"
        "LockIOBuffers"=dword:1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FATFS\Filters\CacheFilt]
        "Dll"="cachefilt.dll"
        "LockIOBuffers"=dword:1

ENDIF BSP_NONANDFS !
; END HIVE BOOT SECTION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B:
看得比较糊涂,友情顶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得比较糊涂,友情顶一下

是你提醒了我,
我觉得可能是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BINFS]
        "MountHidden"=dword:1
        "MountAsROM"=dword:1
这个问题!

因为我烧写了的NK.nb0
也没有格式化出binfs分区,但是这里却来一腿,明显不合理,这样系统就会去擦除FAT。嘿嘿理想状态下是这么分析的。

不管怎么样,总是找出了一点瑕疵。多谢各位了。

写昂一炮解决。

网友:
友情帮顶,顺便贴下我的注册表,我没出现这种问题哦。

;-------------- NAND Flash Block Device Driver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@CESYSGEN IF CE_MODULES_FSDMGR
; HIVE BOOT SECTION
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NANDFLASH]
        "Prefix"="DSK"
        "Dll"="nandflash.dll"
        "Index"=dword:1
        "Order"=dword:0
        "Profile"="NANDFLASH"
        "IClass"="{A4E7EDDA-E575-4252-9D6B-4195D48BB865}"
        "Flags"=dword:1000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AutoLoad\NANDFLASH]
        "DriverPath"="Drivers\\BuiltIn\\NANDFLASH"
        "LoadFlags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load synchronously
        "BootPhase"=dword:0
        "MountAsBootable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Hive-based registry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]
        "DefaultFileSystem"="BINFS"
        "PartitionDriver"="mspart.dll"
        "Name"="Microsoft Flash Disk"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BINFS]
        "MountHidden"=dword:1
        "MountAsROM"=dword:1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FATFS]
        "FormatExfat"=dword:1
        "Flags"=dword: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eprecated in CE6.0 (0x4 : FATFS_DISABLE_AUTOSCAN, 0x10 : FATFS_ENABLE_BACKUP_FAT)
        "DisableAutoScan"=dword:1
        "CheckForFormat"=dword:1
        "EnableWriteBack"=dword:1
        "Folder"="NandFlash"
        "MountAsRoot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ROM-only file system
        "MountAsBootable"=dword:1                ; for Hive-based registry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AutoLoad\NANDFLASH\Filters\CacheFilt]
        "Dll"="cachefilt.dll"
        "LockIOBuffers"=dword:1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NANDFLASH\FATFS\Filters\CacheFilt]
        "Dll"="cachefilt.dll"
        "LockIOBuffers"=dword:1

; END HIVE BOOT SECTION

网友:
完全不懂 友情一下

网友:
关注。我的nand分区还没做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。一定有大侠们遇到过的。我先完成circuit先,等下再来细细分析。

网友C:
啊?帖子又沉了。顶上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啊?帖子又沉了。顶上去。

上班咯。。上班咯!

网友:
这应该不是注册表的问题吧。

网友D:
肯定不是注册表的问题,如果autoformat最多第一次的时候会格式化,后面启动不会了,肯定里面什么数据被搞乱了,以至于每次系统启动都认为当前nand是没有format过的。

网友:
F 9 U?
UBOOT-NK.BIN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F 9 U?
UBOOT-NK.BIN?

uboot 烧写nk.nb0,

引用 网友D:
肯定不是注册表的问题,如果autoformat最多第一次的时候会格式化,后面启动不会了,肯定里面什么数据被搞乱了,以至于每次系统启动都认为当前nand是没有format过的。

难道是bootloader写入?那麻烦了。因为bootloader是uboot,我不会搞。

网友:
引用楼主 gooogleman 的回复:
平台:6410 wince6.0? 1Gnand flash

现在出现奇怪问题,就是在启动的过程中,系统会自动把FAT擦除了一遍,存放的数据不见了。(打印信息显示调用了擦除函数,刚好擦除了FAT区域)
但是启动后盘符还在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。

每次启动都这样吗?
看状况感觉是被Autoformat了。注册表中有没有把Autoformat禁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F 9 U?
UBOOT-NK.BIN?

uboot 烧写nk.nb0,

引用 网友D:
肯定不是注册表的问题,如果autoformat最多第一次的时候会格式化,后面启动不会了,肯定里面什么数据被搞乱了,以至于每次系统启动都认为当前nand是没有format过的。

难道是bootloader写入?那麻烦了。因为bootloader是uboot,我不会搞。

网友:
与 Spare Area 或是 Small/Large page 有关吗???

300 分, 真是大手笔

Paul, Chao @ Techwar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