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中的问题

楼主(2009-08-04):
程序中的问题
if(i_st & D12_INT_BUSRESET)
{
bus_reset();
bEPPflags.bits.bus_reset = 1;
i_st &= ~D12_INT_BUSRESET;
}
就截这么一段程序不知道够不够,最近在看USB方面的程序,关于“i_st &= ~D12_INT_BUSRESET;”这一句我不是很理解,向各位高手们讨教了~
程序

网友A:
参考一下C语言的运算符与位操作

网友B:
if(i_st & D12_INT_BUSRESET) // 判断i_st的D12_INT_BUSRESET位是否置位
{
bus_reset();
bEPPflags.bits.bus_reset = 1;
i_st &= ~D12_INT_BUSRESET; 清除i_st的D12_INT_BUSRESET位
}
D12_INT_BUSRESET是位掩码. 嵌入式软件中这种语句很常见。入楼上所说,看看C语言的位操作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