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ince唤醒问题

楼主(2009-08-25):
请教wince唤醒问题
在wince唤醒之后会调用OEMPowerOff函数,之后会调用什么函数?
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:我接上USB口连到电脑上就可以正常唤醒,但是断开USB就不可以。
太夸张了。。。。
wince
电脑
夸张
WindowCE

网友A:
USB是供电的吗?

网友B:
电池和USB都是供电的,两者都接上时就可以正常唤醒,不接USB就不可以,但是只用电池可以正常启动系统的。

网友C:
看看充电跟唤醒有什么联系没?

网友D:
硬件没有充电的,只是电池和USB供电而已

网友E:
唤醒的时候PowerOff?PowerOn?

网友F:
问题已经解决~散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