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!DLL添加到IMAGE中不成功

楼主:
平台:
windows mobile 6.5
platform builder for wimdows mobile 5.0
pxa310 board
问题:现在想把三个文件打包到FLASH.bin中,但是一直不成功,我是在release目录下用ultra edit32编辑platform.bib在FILES下添加如下内容:
sdio-g-cdc-ndis-reclaim-idsup-wme-rwl.bin          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sdio-g-cdc-ndis-reclaim-idsup-wme-rwl.bin            NK
    nvram.tx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nvram.tx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K
    GarnetSDN.d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GarnetSDN.d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K
然后将这三个文件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,makeimg后在ce.bib中可以发上上面三个文件已经被加到ce.bib中了,相应的注册表文件也被加到了reginit.ini中,但是将FLASH.bin下载运行后在windows目录下并没有发现以上三个文件,不知这是怎么会是?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吗

网友:
排版不好,想修改但是修改不了,大家将就看看吧,不好意思

网友A:
估计三个文件是隐藏属性。
实在不放心 用viewbin -t xxx.bin查看下。

网友B:
这里问wm问题啊,不大和规矩哦
和ce不一样,加入到pkg里面才会打包的

网友:
并且使用viewbin -t flash.bin只显示bin文件的开始和结束地址,没有显示详细的DLL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里问wm问题啊,不大和规矩哦
和ce不一样,加入到pkg里面才会打包的

能否详细提示一下?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三个文件是隐藏属性。
实在不放心 用viewbin -t xxx.bin查看下。

确定文件属性不是隐藏

网友C:
可能是的,wince6是用SHK表示系统隐藏文件. 但是wm5就不清楚了,lz查下,NK是否默认了隐藏属性.
引用 网友A:
估计三个文件是隐藏属性。
实在不放心 用viewbin -t xxx.bin查看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可能是的,wince6是用SHK表示系统隐藏文件. 但是wm5就不清楚了,lz查下,NK是否默认了隐藏属性.
引用 网友A:
估计三个文件是隐藏属性。
实在不放心 用viewbin -t xxx.bin查看下。

关键是即使隐藏了我在windows目录下查看的时候是可以把所有文件显示出来的,我把所有文件显示后没有看到这三个文件,谢谢啊

网友D:
把它们加到module 模块里去,不要加到files模块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它们加到module 模块里去,不要加到files模块试试

这个试过了,不过还是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