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阵式液晶显示接口

楼主:
请给位高手帮忙,现在急需一个点阵式液晶显示结合口电路,并说明硬件连接及软件的编程方法!

网友:
楼主需要多大尺寸的
12864的话不需要什么接口电路的
控制器已经集成了
屏加控制器称为LCM模块
还有1602也是点阵的
大一点的3.5寸,4.3寸,5.7寸,7.0寸,8.4寸。。。
等等,那种液晶屏就需要一定的接口电路了
可以附带触摸屏
我们也有自己做好的屏,提供给你串口
只要发发简单的命令
如画点画线等等
欢迎楼主交流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菜鸟来顶贴学习。

网友:
各位仁兄,给点建议,我继续,这是我的作业。谢谢各位!

网友:
资料很多啊

网友:
仁兄,我是需要具体的案例,我是初学者,没有做个具体的项目,不知道那位仁兄能给个具体的案例。拜托大家!

网友:
网上找找啊,资料很多的!

网友:
如果有具体的案例请发送到ym_joy@163.com这个邮箱,小弟先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baidu或google一下,一大堆呀!

网友:
我给你个3.5的驱动看看:(这是在S3C2440的基础上的驱动)
3.5 的LCM 是RGB 接口的,可以直接接到S3C2440  的LCD 控制器上!
#define  SHARP_LCD

#ifdef SHARP_LCD
  #define CSB     PREG_TCON_CPV1
  #define SCK     PREG_TCON_OEV1
  #define SDI     PREG_TCON_OEH
  #define LCD_RESET      PREG_TCON_STH1

  void delay_50ns(unsigned short n)
  {
    unsigned short i;
        for(i=n;i>0;i--)
    ;
  }

   void Set_CSB_HIGH(void)
  {
   gpio_ctrl_mode_tcon(CSB,0); // set  CSB ouput mode
   gpio_tcon_set(CSB,1);        // output high
  }
  void Set_CSB_LOW(void)
  {
   gpio_ctrl_mode_tcon(CSB,0); // set  CSB ouput mode
   gpio_tcon_set(CSB,0);        // output LOW
  }
  void Set_SCK_HIGH(void)
  {
   gpio_ctrl_mode_tcon(SCK,0); // set  SCK ouput mode
   gpio_tcon_set(SCK,1);        // output high
  }
  void Set_SCK_LOW(void)
  {
   gpio_ctrl_mode_tcon(SCK,0); // set  SCK ouput mode
   gpio_tcon_set(SCK,0);        // output LOW
  }
  void Set_SDI_HIGH(void)
  {
   gpio_ctrl_mode_tcon(SDI,0); // set SDI ouput mode
   gpio_tcon_set(SDI,1);        // output high
  }
  void Set_SDI_LOW(void)
  {
   gpio_ctrl_mode_tcon(SDI,0); // set SDI ouput mode
   gpio_tcon_set(SDI,0);        // output LOW
  }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void SPI_Send_OneByte(INT8U comm , INT8U data)
  {
   INT8U i;
  Set_SCK_HIGH();
  Set_CSB_HIGH();
  Set_CSB_LOW();
//  delay_50ns(2);
  Set_SCK_LOW(); // clock start

   if(comm==0)
          Set_SDI_LOW(); // send reg ,the DC bit  is low
   else
           Set_SDI_HIGH();// send data ,the DC bit  is high
   Set_SCK_HIGH();
   Set_SCK_LOW(); // clock start

 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        Set_SCK_LOW(); // clock start
    if(data & 0x80)  // first data bit
          {

           Set_SDI_HIGH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Set_SDI_LOW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data  = data  << 1; // left  move data
       //   delay_50ns(2);
          Set_SCK_HIGH();
       //   delay_50ns(2);

  }
   Set_CSB_HIGH();
  }
  void SPI_Send_Data(INT8U reg,INT16U data)

  {
  SPI_Send_OneByte(0,reg);
  SPI_Send_OneByte(1,(data&0xff00)>>8);
  SPI_Send_OneByte(1,(data&0x00ff));

  }

  void Init_SHARP35(void)
  {
    gpio_ctrl_mode_tcon(LCD_RESET,0); //
    gpio_tcon_set(LCD_RESET,1);    //reset lcd
     delay_50ns(100);

  SPI_Send_Data(0x28,0x0006);
  SPI_Send_Data(0x2D,0x7F06);
  SPI_Send_Data(0x01,0x2AEF); //   zheng:0x2AEF, fang:0x29EF
  SPI_Send_Data(0x02,0x0300);
  SPI_Send_Data(0x03,0x080E);
  SPI_Send_Data(0x0B,0xDC00);
  SPI_Send_Data(0x16,0x9F86);
  SPI_Send_Data(0x17,0x0002);
  SPI_Send_Data(0x0C,0x0005);
  SPI_Send_Data(0x0D,0x000F);
  SPI_Send_Data(0x0E,0x2C00);
  SPI_Send_Data(0x1E,0x0000);
  SPI_Send_Data(0x2E,0xB945);

  SPI_Send_Data(0x30,0x0000);
  SPI_Send_Data(0x31,0x0305);
  SPI_Send_Data(0x32,0x0001);
  SPI_Send_Data(0x33,0x0201);
  SPI_Send_Data(0x34,0x0607);
  SPI_Send_Data(0x35,0x0204);
  SPI_Send_Data(0x36,0x0707);
  SPI_Send_Data(0x37,0x0203);
  SPI_Send_Data(0x3A,0x0F0F);
  SPI_Send_Data(0x3B,0x0F02);

  SPI_Send_Data(0x2A,0x0196);
  SPI_Send_Data(0x2D,0x7F04);
  }
  #endif

网友:
如下是4.3的驱动代码和测试代码,供参考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he initial and control for 480×272 16Bpp TFT LCD----LCD_LQ043T1DG04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define MVAL                (10)
#define MVAL_USED         (1)                //0=each frame   1=rate by MVAL
#define INVVDEN                (0)                //0=normal       1=inverted
#define BSWP                (0)                //Byte swap control
#define HWSWP                (1)                //Half word swap control
#define BPP24BL     (1)                //0 = LSB valid   1 = MSB Valid

//Timing parameter for LQ043T1DG04(SHARP)
#define VBPD_272480                (1)                //垂直同步信号的后肩
#define VFPD_272480                (5)                //垂直同步信号的前肩
#define VSPW_272480                (1)                //垂直同步信号的脉宽

#define HBPD_272480                (1)    //水平同步信号的后肩
#define HFPD_272480                (1)        //水平同步信号的前肩
#define HSPW_v                (13)                //水平同步信号的脉宽

#define CLKVAL_TFT_272480        (2)
//FCLK=180MHz,HCLK=90MHz,VCLK=15MHz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#define HX_SCLK      (1     )
  #define HX_CS        (1 << 3)
  #define HX_SDI       (1 << 1)
  #define LCD_RESET    (1 << 2)
  #define BL_EN        (1 << 4)

  #define SET_HX_SCLK     (rGPFDAT=rGPFDAT|HX_SCLK )
  #define CLR_HX_SCLK     (rGPFDAT=rGPFDAT&(~HX_SCLK) )
  #define SET_HX_CS       (rGPFDAT=rGPFDAT|HX_CS )
  #define CLR_HX_CS       (rGPFDAT=rGPFDAT&(~HX_CS) )
  #define SET_HX_SDI      (rGPFDAT=rGPFDAT|HX_SDI )
  #define CLR_HX_SDI      (rGPFDAT=rGPFDAT&(~HX_SDI) )
  #define SET_LCD_RESET   (rGPFDAT=rGPFDAT|LCD_RESET )
  #define CLR_LCD_RESET   (rGPFDAT=rGPFDAT&(~LCD_RESET) )
  #define SET_BL_EN   (rGPFDAT=rGPFDAT|BL_EN )
  #define CLR_BL_EN   (rGPFDAT=rGPFDAT&(~BL_EN) )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void HX8238intial(void);
  void Write_com(U16 SSD2123_index);
  void Write_register(U16 SSD2123_data);
  void Write_com_reg(U16 SSD2123_index, U16 SSD2123_data);
  // void Lcd_ClearScr_SPI(U16 DATA1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void HX8238intial(void)
  {
    CLR_LCD_RESET;
    Delay(10);
    SET_LCD_RESET;
    Delay(5);
    //********Enter the Sleep Mode*******
    Write_com_reg(0x0028,0x0005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27,0x8000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2E,0xB544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2D,0x3F47);
        //Write_com_reg(0x002B,0x8540);
        //Write_com_reg(0x002E,0xB564);
        //*********gamma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01,0x230F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02,0x0C02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03,0x0407);//0x040e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0B,0xD800);//D800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0C,0x0005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0D,0x000F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0E,0x2c00);//0X2c00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16,0xEF8E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17,0x0003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1E,0x0000);
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0,0x0000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1,0x0107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2,0x0000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3,0x0201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4,0x0607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5,0x0005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6,0x0707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7,0x0203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A,0x0F0F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3B,0x0F02);
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2A,0x01D2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10,0x02CC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26,0x2800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15,0x0090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2C,0x3BBD);
    Delay(20);
    //********Exit the Sleep Mode***************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2D,0x3F45);
        Write_com_reg(0x0029,0xFFFE);
        Delay(3);
  }
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void Write_com(U16 SSD2123_index)
  {
             U8 HX_WR_COM=0x74;//74
             U8 i;
             SET_HX_CS  ;//SET_HX_CS;
             SET_HX_SDI ;//SET_HX_SDI;
             SET_HX_SCLK;//SET_HX_CLK;
             CLR_HX_CS;

     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LR_HX_SCLK;
                   if (HX_WR_COM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SET_HX_SDI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CLR_HX_SDI;
                    HX_WR_COM  <<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SET_HX_SCLK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// 7 ~14 Data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LR_HX_SCLK;
                   if ( SSD2123_index& 0x8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SET_HX_SDI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CLR_HX_SDI;
                     SSD2123_index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SET_HX_SCLK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SET_HX_SCLK;
           //Delay(1);
           //SET_HX_SDI ;//SET_HX_SDI;
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SET_HX_CS;

  }
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void Write_register(U16 SSD2123_data)
  {
           U8 HX_WR_COM=0x76;//76
           U8 i;
           SET_HX_CS  ;//SET_HX_CS;
           SET_HX_SDI ;//SET_HX_SDI;
           SET_HX_SCLK;//SET_HX_CLK;
           CLR_HX_CS;

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// 2 ~6 ssd2123_reg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LR_HX_SCLK;
           if (HX_WR_COM & 0x80)
            SET_HX_SDI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CLR_HX_SDI;
            HX_WR_COM  <<= 1;

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SET_HX_SCLK;
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// 7 ~14 Data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LR_HX_SCLK;
           if ( SSD2123_data& 0x8000)
            SET_HX_SDI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CLR_HX_SDI;
            SSD2123_data<<= 1;
   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    SET_HX_SCLK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SET_HX_SCLK;
          // Delay(1);
           //SET_HX_SDI ;//SET_HX_SDI;
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SET_HX_CS;
  }
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void Write_com_reg(U16 SSD2123_index, U16 SSD2123_data)
  {
          Write_com(SSD2123_index);
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Write_register( SSD2123_data);
          Delay(5);
  }
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

网友:
          LCD_RS  EQU P2.0
          LCD_RW  EQU P2.1
          LCD_EN  EQU P2.2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ORG  0000H
             AJMP  MAIN
             ORG  0030H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MAIN:        ;MOV SP,#60H

             ACALL LCD_INIT           ;LCD初始化
             ACALL CLR_LCD           ;清LCD

MAIN1:             MOV R0,#0
             MOV A,#80H             ;第一行字符串的起始地址送入
             ACALL LCD_CMD             ;送入指令
             MOV DPTR,#TAB1            ;第一行显示字符地址
             ACALL  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写入数据

             MOV R0,#0
             MOV A,#0C0H             ;第一行字符串的起始地址送入
             ACALL LCD_CM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写入指令
             MOV DPTR,#TAB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第二行显示字符地址
             ACALL  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写入数据

             SJMP MAIN1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LCD初始化设定子程序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CD_INIT:
          ACALL DELAY5MS            ;延时15MS
          ACALL DELAY5MS            ;等待LCD电源稳定
          ACALL DELAY5MS

          MOV A,#38H                   ;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
          ACALL LCD_CMD_NC             ;不进行LCD忙检测
          ACALL DELAY5MS

          MOV A,#38H                   ;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
          ACALL LCD_CMD_NC             ;不进行LCD忙检测
          ACALL DELAY5MS

          MOV A,#38H                   ;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
          ACALL LCD_CMD_NC             ;不进行LCD忙检测
          ACALL DELAY5MS

          MOV  A,#08H                 ;显示关
          ACALL LCD_CMD              ;进行LCD忙检测

          MOV A,#01H                  ;清除屏幕
          ACALL LCD_CMD              ;进行LCD忙检测

          MOV  A,#0CH                ;显示开,关光标
          ACALL LCD_CMD              ;进行LCD忙检测

  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清LCD子程序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CLR_LCD:   MOV A,#01H                ;清除屏幕
           ACALL LCD_CMD             ;进行LCD忙检测
   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写指令数据到LCD
;RS=L,RW=L,D0-D7=指令码,E=高脉冲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CD_CMD:  CALL  CHECKBUSY   ;检测LCD控制器忙状态
LCD_CMD_NC:
          CLR LCD_RS
          CLR LCD_RW
          MOV  P0,A
          SETB LCD_EN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CLR  LCD_EN
  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写显示数据到LCD
;RS=H,RW=L,D0-D7=数据,E=高脉冲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CD_WDATA:ACALL  CHECKBUSY   ;检测LCD控制器忙状态
          SETB  LCD_RS
          CLR   LCD_RW
          MOV   P0,A
          SETB  LCD_EN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CLR   LCD_EN
  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检测LCD控制器忙状态
;读数据
;RS=L,RW=H,E=H,输出:D0-D7=数据
;P0.7=1,LCD忙,等待。P0.7=0,LCD闲,可以进行读写操作。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CHECKBUSY:
          PUSH  ACC
          MOV  P0,#0FFH
          CLR   LCD_RS
          SETB  LCD_RW
          SETB  LCD_EN
BUSYLOOP: NOP
          JB P0.7,BUSYLOOP
          CLR  LCD_EN
          POP  ACC
  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发送字符串子程序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WRITE:
          MOV R2,#16
     LOOP:MOV A,R0
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ACALL LCD_WDATA  ;写数据到LCD
          INC R0
          DJNZ R2,LOOP
      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延时5MS子程序
;LCD初始化使用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DELAY5MS:
          MOV  R6,#10
DL1:     MOV  R7,#249
DL2:     DJNZ R7,DL2
          DJNZ R6,DL1
          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AB1:DB "0123456789ABCDEF"
TAB2:DB "FEDCBA9876543210"

END

1602显示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