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u编码,添加上86后,为什么发送不到某些号上去

楼主:
如题

具体可以参看

后面有具体的说明

网友A:
+86以后,编码的标准要换一下,不能再是089的那种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+86以后,编码的标准要换一下,不能再是089的那种了。。

能稍微具体一点说一下吗?

并且,并不是所有的的都收不到,而是某些号码可以收到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