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2005中 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PLATFORM文件夹下拉菜单消 ...

楼主(2009-12-08):
vs2005中 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PLATFORM文件夹下拉菜单消息的问题
大家好,我刚开始学习 windows ce。遇到个问题。请大家帮帮解决一下。
我在vs2005中创建了工程,修改程序和编译操作之后,经常出现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里 PLATFORM文件夹左边的下拉选项找不到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.这几天几乎随便操作几下就会变成这样,每次都是重新安装windows ce来解决的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这个问提。
解决方案
windows
资源管理器
程序

网友A:
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
你是说catalog items view吗?
要是,点击如下就出来了:view-》other windows-》catalog items view

网友B:
楼主是不是修改了Platform目录下的BSP?
如果Platform不能展开,请确认该目录下的文件夹名称。

网友C:
本来想把图贴上来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,贴不上来。 我说的就是catalog items view窗口打开了之后,里面显示的是一个树型结构 ,大概像下面那样:
-linpo_3250
- D:/WINCE600
+ PLATFORM
PRIVATE
+ PUBLIC
Favorites
+ Parameter Files
SDKs
Subprojects
出问题之后 ,PLATFORM前面的加号选项没有了。然后我恢复之前没改过的bsp,不管用。重新创建工程也不管用。最后我只能把windows ce卸载了,在重装就好了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,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D:
文件夹下存在些WINCE不能识别的文件夹名或者文件名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,检查那个文件夹下有没有不合适的文件名,比如说中文等,或者一些特殊字符

网友E:
谢谢大家指点,果然是因为文件夹下有中文文件名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