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bit digital I/O是什么?

楼主:
对硬件只是知之甚少,请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,还有就是能否直接从这种接口中读写数据,还是需要驱动程序。

网友:
单独这么一句话,恐怕没人能给你答案

断章取义不是什么好习惯

网友:
就知道是主板上的一种I/O接口,其它的我也不太清楚了。

网友:
I/O 接口
· 串口:
  3 x RS-232(COM1/3/4); 1 x RS-232/422/485(COM2)
· 并口: SPP/EPP/ECP 模式, 与软驱共享端口
· 软驱: 与并口共享端口, 可通过载板(二级I/O)实现, 可使用外部 USB 软驱
· IrDA: 1 x SIR IrDA 1.1 兼容
· USB: 4 x USB 2.0 兼容
· 键盘 / 鼠标: 1x PS/2 键盘和鼠标
· 数字 I/O : 16-bit 数字输入/输出 · 扩展总线: 1 x 32 bit / 33Mhz PCI 接口, 1 x 16 bit ISA-based PC/104 接口
· 数字 I/O : 8-bit 数字输入/输出

网友:
寻求高人帮忙。

网友:
估计是8bit并行操作的一个IO口了,不能单独读写某一位。可能还与带负载的能力有关系

网友:
只能接受数字量。

网友:
八个 True 或 False

网友:
估计你说的是单片机中的I/O口,一般来说8位机都是8个I/O为一组。
这种I/O可以作为通用的数据I/O,就是可以用来做数据的读or写操作,可以以8位为整体一起读写,也可以对其中的某一位进行读写(当然需要 PORTa = PORTa && 0xfn这样的操作)。

网友A:
那在XP系统下怎样往这样的接口写入数据呢,麻烦各位再给解释一下。小弟对这些是实在是菜鸟一个。

网友:
各位高人是不是都没时间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在XP系统下怎样往这样的接口写入数据呢,麻烦各位再给解释一下。小弟对这些是实在是菜鸟一个。

系统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了,不让你看到

一般来说程序员只能看到各种API

网友:
谢谢,那我再找找相关的文档,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函数可调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