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[[[更改BSP工程文件,添加GPIO驱动的选项]]]的疑问,请教大家

楼主: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nanjianhui/archive/2008/07/18/2674753.aspx
看了以上文章,有一段不明白的地方:
(1) 更改BSP工程文件,添加GPIO驱动的选项:

       在BSP目录下面的”CATALOG”文件夹下面找到”BspName.pbcxml”并用记事本打开,然后添加GPIO驱动的选项,首先找到并在里面添加下面一行:

           Item:Cirrus Logic:bsp_ep94xx_gpio_ep9407_EP94xx

       然后在< CatalogFile >…中添加下面的驱动描述:

           GPIO

           GPIO Driver

           BspSpecific

           BSP_EP94XX_GPIO

           Device Drivers

                 $(_WINCEROOT)\PLATFORM\EP94XX\SRC\DRIVERS\gpio

                 $(_WINCEROOT)\PLATFORM\EP94XX\SRC\DRIVERS\gpio

       上面实际上添加了GPIO驱动,环境变量为BSP_EP94XX_GPIO,源代码位于路径”\Platform\EP94XX\SRC\DRIVERS\gpio”下面。

上面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,怎么我的BSP下没有BspName.pbcxml文件啊?
高人指点一二吧,谢谢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,驱动如果编写好后,也就是说makefile,sources,.cpp等文件都写好了,那么下来该怎么办呢?是不是直接放到目录下用VS2008编写相应程序就可以使用硬件了呢?
还是需要编译驱动?那么又怎么编译呢?
写驱动时这些文件都是手工建立的,都是先用记事本写好后修改扩展名而成的,那么在哪里编译呢?

网友:
添加驱动不需要那么麻烦,在BSP的驱动文件夹里把dir文件加上GPIO驱动的文件夹名,在platform.reg和platform.bib里分别加上驱动的相应内容,5.0的用PB直接编译,6.0的用VS2005编译,然后make image就行

网友:
5.0的用PB直接编译?

本人很菜,请问一下 5.0的用PB直接编译?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我用的是WinCE5.0,编译完以后还要重新把操作系统烧一遍么?还是重新生成SDK呢?

现在处于入门阶段,而且是孤军奋战,没人商量,所以只能一直在这里打扰大家啊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如果只是要添加一个驱动,而不需要在CATALOG中有显示的话,可以像楼上所说的,在drivers目录下添加你的驱动的目录,并修改dirs文件。

WinCE5.0的开发环境是独立的,Platform Builder 5.0.

WinCE6.0的开发环境是作为VS2005的一个插件存在的。

编译得到驱动dll后,可以重新烧写NK。但这么操作很麻烦,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方法调试驱动。

网友:
感谢楼上,我再试试!

网友:
驱动和SDK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不懂顶楼的那些添加方法?

因为你看的资料是针对ce6的,而你用的是ce5。

ce5的bsp组件选项文件是根目录下面的.cec文件,打开好好看看吧,同时看一下file文件夹下面的platform.reg和platform.bi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