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wince5.0 USB HOST 只能插入两个U盘,怀疑是wince驱动的 ...

楼主(2009-01-20):
wince5.0 USB HOST 只能插入两个U盘,怀疑是wince驱动的问题,希望探讨一下!
如题,我在wince5.0下接两个U盘可以正常工作,但接第三个U盘时会跳出输入驱动名称的对话框,而且供电电流是足够的,现在在研究wince的USB HOST驱动,还没发现什么问题,希望有研究过的可以指点一下!
而且
工作
对话框
wince

网友A:
没用过接3个U盘的。以前碰的一个问题是U盘驱动占用的DMA BUFFER比较大,你插三个的话有可能DMA BUFFER不够了。HOST DRIVER初始化时把DMA BUFFER分大点儿试试。几年前的事了,现在不见得还是这样,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B:
哦,太感谢了,我试试

网友C:
还有网上有个人说是调节这两个变量gc_TotalAvailablePhysicalMemory,gcHighPriorityPhysicalMemory的大小,你所指的是这个吗,我现在对这里面的调用关系还是布是很清楚,可不可以指点一下!呵呵,谢谢了。这个文章的地址是http://www.cnblogs.com/walzer/archive/2006/02/05/325606.html

网友D:
那个人的做法是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