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桥控制电机,想增加一个电刹车

楼主:
我想在电机正负极接一个FET,用什么驱动芯片比较好?另外如果想增加一个电容来吸收制动后的放电防止电机过热,电路上要怎么设计?

网友:
不行就用隔离的吧.....如果只是简单提供电制动,可以不需要驱动IC,直接把信号送给FET就差不多

网友:
但要注意和驱动电路的互锁.....不要在驱动电流没关闭的时候开启制动电路....

网友:
H桥控制的电机,要用电制动,要两个"背对背"的FET....否则会出现短路....

网友:
为什么会出现短路?还有FET一般导通电压5V-20V一个信号不够的吧,连个三极管?

网友:
H桥控制的电机,可能有反向电压的. 而FET如果加反向电压,其内部寄生的二极管就会导通,就会短路. 这就需要两个FET,反向串联起来使用,但驱动的电路就更复杂了.

如果直接让FET对电机的电极形成短路从而实现制动,可能会产生冲击的,特别是,如果是功率较大的场合,甚至可能对传动系统造成损伤. 但是如果要限制FET的电流的话,FET会发热很厉害...实在要这样做必须合理设计散热装置.

"另外如果想增加一个电容来吸收制动后的放电防止电机过热"...这个是什么原理? 不明白...

网友:
"还有FET一般导通电压5V-20V一个信号不够的吧,连个三极管?"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考虑到应该是需要隔离的,如果用光耦,那么隔离后可以得到合适的驱动电压,可以不需要放大电路.

网友:
电机制动的时候,电机产生的电流使机械能变成了热能,貌似在有些电路的设计上,可以把这一部分电流回冲到电池里,或者用电容吸收,这样可以防止负载过热。

网友:
确实用光耦不错,还可以用PWM实现比例制动。

网友:
研究了一下电路,发现可以使用一个整流全桥,交流输入连接到电机的两个电极,直流输出的负极接地,正极则是电机的"发电输出",如果用FET直接短路的方法来制动,就可以连接一个FET到地....这样FET的控制也可以不再需要辅助电源了,也可以不需要隔离了,电路可以简单些.

如果是电池供电的系统,可以在这个"发电输出"连接一个斩波升压电路(通常很容易控制输出电流,从而控制制动力矩),把电压升高,然后把电能回送给电池...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对电池有害...(想像中这样可以返回一些电能的,不知道有人试过没有)

网友:
用电容来吸收电机制动产生的能量,似乎不现实....没有那样大容量的电容器.如果电流是1A,那么1秒内会流1库仑的电量,电容的容量需要达到若干法拉是量级才差不多....实际上电容器的容量达到10000uF已经是很大的容量,离若干F的量级还很远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