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卡的文件不能复制(6410+wince6平台)

楼主:
SD卡的文件不能复制(6410+wince6平台)

先前我在SD卡放了一个短片,为了测试播放效果,于是我直接双击之后提示无法读取文件路径。

我想将此文件复制到设备中去,也不行!

难道是读保护???因为我试验了,能够将文件复制进去!

网友:
试试把读写保护判断去掉。

网友:
编译的时候我已经将读写保护去掉了的啊,

网友:
编译的时候还有读写保护?这个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是啊,我觉得也很奇怪啊,我去掉了写保护这个功能的。也就是说没有写保护这个判断了,所以现在的情况是,SD能够写入,我也能够将文件复制到SD卡,

但是将SD卡的文件复制出来就回出现问题,提示路径不正确

网友:
当我复制文件时,提示“无法复制***.*: 错误代码 31。”

我直接查了MSDN文档中的getlasterror,
说是“A device attached to the system is not functioning”
设备工作不正常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!

网友:
那我只能学习了
以前我是写不行,我去掉即可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奇怪,难道就没有人遇到过此问题???

网友:
没遇到过,
可以在SD Driver里加些debug message,跟踪一下

网友:
好像是出什么异常了,奇怪啊,写入的时候怎么不出异常呢,读取的时候要出异常

网友:
我复制文件的时候出现

CSDHCSlotBase::HandleErrors; ERR CMD:18 : AUTOCMD12 Error...
CSDHCSlotBase::HandleErrors; ERR CMD:18 : AUTOCMD12 Error...
CSDHCSlotBase::HandleErrors; ERR CMD:18 : Data CRC Error...
CSDHCSlotBase::HandleErrors; ERR CMD:18 : Data CRC Error...
CSDHCSlotBase::HandleErrors; ERR CMD:18 : Data CRC Error...
CSDHCSlotBase::HandleErrors; ERR CMD:18 : AUTOCMD12 Error...
CSDHCSlotBase::HandleErrors; ERR CMD:18 : AUTOCMD12 Error...

网友:
为什么写可以,读却不行呢

网友:
经过验证,硬件设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