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下如何实现收发短信,打电话,接电话?

楼主:
如题,现在手上有一个GSM模块,接在串口1上,要经过哪些步骤才可以实现我标题中所说的功能?

我所知道的一种方法就是程序直接操作串口,发送相关的AT命令,但我看到别人更多的是用TAPI来实现类似的功能,

不知道要用哪些函数,经过哪些操作才可实现?在系统定制的时候除了要加上TAPI的组件外,还需要加其它的组件么?

注册表需不需要修改些什么东西,要不然WIN CE怎么知道我的GSM模块接在哪个串口?

每个GSM模块的AT命令都不尽相同,WIN CE又是如何知道要用什么AT命令来拨打电话和收发短信的?

系统各位尽量讲得详细些。。呵呵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一下模块的手册和at命令手册就知道了,

你的程序正常操作串口发at 命令就ok,

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

网友:
GSM模块其说明书会提供AT指令说明的

网友:
呵呵,上面两位误会我的意思了。

不错,每个GSM模块都会有其相对应的AT命令说明书,我的意思是如果使用TAPI来做打电话,

那么WIN CE是怎么知道要用什么AT命令呢?

比如有些GSM模块打电话的AT命令是ATD10086; 但不见得每个GSM模块打电话的AT命令都相同啊!所以在

使用TAPI的时候是不是要做一些相应的配置之类的?我还没有用过TAPI,所以对这个东西不熟悉。

网友A:
MS提供了RIL层,你只要在事件的实现中,下发相应AT指令就行了.

网友:
巧啊,这周我也开始做这个模块,多多交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S提供了RIL层,你只要在事件的实现中,下发相应AT指令就行了.

兄弟,能否说得详细点?有没有DEMO?还有就时怎么用TAPI打电话?上网搜了一下,是不是用下面的一系列函数:
lineInitialize
lineNegotiateAPIVersion
lineShutdown
...

网友:
RIL需要你主动下发指令去实现相应的功能
可以当它是个透传层
TAPI的不太清楚

网友:
去查了和MUX相关的东西,手上的GSM模块确实支持MUX协议,据说要实现自己的RIL层和TAPI层?

怎么这么复杂,各位有没有更明确一些的提示?

网友:
呃。。还是再顶顶吧。

网友B:
wince6.0提供cellcore实现楼主的功能。wince5.0没有,楼主放弃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ince6.0提供cellcore实现楼主的功能。wince5.0没有,楼主放弃吧

不是吧,兄弟,别吓我啊。那算了,不用TAPI了,换另外一种方案吧,不知道有何建议?

正准备学WIN CE6.0那样写一个虚拟串口驱动,用MUX协议虚拟出两路串口,一路用来做GPRS拨号,传输GPRS数据

一路用来专门处理AT命令,在这个驱动上面再封装一层AT命令的解析,实现打电话,收发短信的功能。

哇,感觉工作量好大啊,大家还有更好的建议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ince6.0提供cellcore实现楼主的功能。wince5.0没有,楼主放弃吧

听说 是有CE5.0下的RIL,不过不是系统自定义的,是MS后续发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wince6.0提供cellcore实现楼主的功能。wince5.0没有,楼主放弃吧

听说 是有CE5.0下的RIL,不过不是系统自定义的,是MS后续发布的

兄弟,此话当真?这个补丁哪里有得下载?

网友:
虽然该功能现在暂时不实现了,不过到后来肯定要重新做的,所以还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
貌似这方面的资料蛮少的。。。。

网友D:
建议还是用6.0,毕竟用6.0的多。

相关的资料也多。我也刚开始弄这方面的。一起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没搞过这么东西  MARK 帮顶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建议还是用6.0,毕竟用6.0的多。

相关的资料也多。我也刚开始弄这方面的。一起学习一下。

我也在用6.0研究这个,呵呵,一起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wince6.0提供cellcore实现楼主的功能。wince5.0没有,楼主放弃吧

听说 是有CE5.0下的RIL,不过不是系统自定义的,是MS后续发布的

不管是不是真的,我打算在6.0搞了。毕竟魅族M8是一个 成功的案例,呵呵

网友(2010-05-25):
哎。。难道真的要换系统才能实现?
但是我看到别的公司也是用WIN CE5.0的,也实现了电话,短信,拨号上网这些功能的啊!

网友E:
支持!给楼主顶一下,
小弟正好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在wince5.0下实现电话拨打、发短信功能。
)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