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三极管做个开关电路请教

楼主(2009-08-11):
想用三极管做个开关电路请教
我想用单片机3.3v控制三极管开关电源电路
直流电源9v,电流25ma,高电平时闭合,低电平断开,给推荐个型号,和电路图接法
谢谢了
三极管
开关电源
高电平

网友A:
一般地,用PNP和NPN两个较好,
25MA,很小,现在常用的很小的三极管都可以.

网友B:
模电书上有现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