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检测串口接收到什么数据?

楼主:
我现在用一个GPS芯片接收卫星传下来的数据,用万用表测量,发现电压为2.45V,提供的电压是3.3V,应该是接收到了数据,但是用MiniCDU就是无法现实接收到的数据,用系统的超级终端还是无法检测到是否接收到数据了,请问高手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9600,GPS的波特率一般是这个数,串口通讯必须使波特率一致.

网友:
9600和4800都试试,个别的可能也有38400

网友:
收了再分析。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一下串口的信号线,就可以看到是否有数据;PC或者设备无法正确接收数据,首先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,例如GPS的TX输出应该接接收设备的RX,还有如果连接PC的串口,要进行3.3V到5V的电平转换,用245转即可;硬件连接正确了,就要检查软件设置是否正确,包括端口号,波特率,停止位,奇偶校验等。如果这些对了,只要串口有输出,超级终端就会有显示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看一下串口的信号线,就可以看到是否有数据;PC或者设备无法正确接收数据,首先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,例如GPS的TX输出应该接接收设备的RX,还有如果连接PC的串口,要进行3.3V到5V的电平转换,用245转即可;硬件连接正确了,就要检查软件设置是否正确,包括端口号,波特率,停止位,奇偶校验等。如果这些对了,只要串口有输出,超级终端就会有显示的。

正解

网友:
没太明白,2.45V,这个电平对于PC机的串口来说是一个无法使用的值。

网友:
感觉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只要设置正确了,使用一下串口调试精灵就可以的。不行的话先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。

网友:
串口调试器试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232转换.

网友:
2.45V是一个无效的电平,建议检查电路设计是否存在问题,是否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串口调试,115200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