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一下有關於LOGFONT上的變換字型

楼主:
想請教一下各位~~
小弟的CODE如下
         hFont = (HFONT)GetStockObject(SYSTEM_FONT);  // 設定字型
        GetObject(hFont, sizeof(LOGFONT), &logFont);

        memset (&logFont, 0, sizeof (LOGFONT));
        _tcscpy(logFont.lfFaceName, TEXT("Fixedsys"));
        logFont.lfHeight = 45;
        logFont.lfWidth = 35;
        logFont.lfWeight = 2000;*/
        logFont.lfEscapement = 0;
        logFont.lfOrientation = 0;
        logFont.lfItalic = FALSE;
        logFont.lfUnderline = FALSE;
        logFont.lfStrikeOut = FALSE;
        logFont.lfCharSet = DEFAULT_CHARSET;
        logFont.lfOutPrecision = OUT_DEFAULT_PRECIS;
        logFont.lfClipPrecision = CLIP_DEFAULT_PRECIS;
        logFont.lfQuality = DRAFT_QUALITY;
        logFont.lfPitchAndFamily = DEFAULT_PITCH | FF_DONTCARE;

        hFont = CreateFontIndirect(&SetLogFontType(45, 35, 2500));
        hOldFont = (HFONT)SelectObject(dc,hFont);

小弟在第二行中_tcscpy(logFont.lfFaceName, TEXT("Fixedsys"));
改變Fixedsys的參數~可是輸出後的字型還是沒變
想請假高手幫下忙!!!
感激不盡!!

网友:
请确认字型是否存在

然后试试修改字体的大小,看看效果是否正常

网友:
Fixedsys 应该是没有这个字体

网友:
我想請教一下各位~若我想把字型改成下面這種風格
要用哪種字型呢?

謝謝樓上的各位了!!

网友:
上面的圖片秀不出來~~我又沒版法編輯帖子~~
所以就重新再貼一次了!!

网友:
这个很像贴图的。。数字键盘的我觉得贴图反倒好做。字体实现要折腾一下。。

网友:
數字是用ExtTextOut寫上去的~~
背景跟按鍵的背景則是兩張不貼上去的
所以想請教一下~怎樣才能變成我上一樓的字型
可以的話教我一下~使用LOGFONT時的完整流程!!
多謝來看帖的大大!!!

网友:
你可以把设备上支持的字体枚举出来,看看是否支持你需要的字体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~~想請問一下~
要如何才能把设备上支持的字体枚举出来呢?
可以給各SAMPL CODE嗎?
萬分謝謝!!

网友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FontList - Lists the available fonts in the system
//
// Written for the book Programming Windows CE
// Copyright (C) 2003 Douglas Boling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include                  // For all that Windows stuff
#include "FontList.h"                // Program-specific stuff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Global data
//
const TCHAR szAppName[] = TEXT ("FontList");
HINSTANCE hInst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rogram instance handle

FONTFAMSTRUCT ffs[FAMILYMAX];
INT sFamilyCnt = 0;

// Message dispatch table for MainWindowProc
const struct decodeUINT MainMessages[] = {
    WM_CREATE, DoCreateMain,
    WM_PAINT, DoPaintMain,
    WM_DESTROY, DoDestroyMain,
}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Program entry point
//
int WINAPI WinMain (HINSTANCE hInstance, HINSTANCE hPrevInstance,
                    LPWSTR lpCmdLine, int nCmdShow) {
    MSG msg;
    int rc = 0;
    HWND hwndMain;

    // Initialize this instance.
    hwndMain = InitInstance (hInstance, lpCmdLine, nCmdShow);
    if (hwndMain == 0)
        return 0x10;
    // Application message loop
    while (GetMessage (&msg, NULL, 0, 0)) {
        TranslateMessage (&msg);
        DispatchMessage (&msg);
    }
    // Instance cleanup
    return TermInstance (hInstance, msg.wParam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InitInstance - Instance initialization
//
HWND InitInstance (HINSTANCE hInstance, LPWSTR lpCmdLine, int nCmdShow) {
    WNDCLASS wc;
    HWND hWnd;

    // Save program instance handle in global variable.
    hInst = hInstance;

#if defined(WIN32_PLATFORM_PSPC)
    // If Pocket PC, allow only one instance of the application.
    hWnd = FindWindow (szAppName, NULL);
    if (hWnd) {
        SetForegroundWindow ((HWND)(((DWORD)hWnd) | 0x01));
        return 0;
    }
#endif
    // Register application main window class.
    wc.styl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indow style
    wc.lpfnWndProc = MainWndProc;             // Callback function
    wc.cbClsExtr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tra class data
    wc.cbWndExtr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xtra window data
    wc.hInstance = hInstance;                 // Owner handle
    wc.hIcon = NULL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pplication icon
    wc.hCursor = LoadCursor (NULL, IDC_ARROW);// Default cursor
    wc.hbrBackground = (HBRUSH) GetStockObject(WHITE_BRUSH);
    wc.lpszMenuName =  NULL;                  // Menu name
    wc.lpszClassName = szAppName;             // Window class name

    if (RegisterClass (&wc) == 0) return 0;

    // Create main window.
    hWnd = CreateWindowEx (WS_EX_NODRAG,      // Ex style flag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zAppName,           // Window clas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("Font Listing"),// Window tit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tyle flag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S_VISIBLE | WS_CAPTION | WS_SYSMENU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W_USEDEFAULT,       // x posi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W_USEDEFAULT,       // y posi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W_USEDEFAULT,       // Initial widt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W_USEDEFAULT,       // Initial heigh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               // Paren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               // Menu, must be nul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nstance,           // Application instanc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);               // Pointer to crea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rameters
    // Return fail code if window not created.
    if (!IsWindow (hWnd)) return 0;

    // Standard show and update calls
    ShowWindow (hWnd, nCmdShow);
    UpdateWindow (hWnd);
    return hWnd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TermInstance - Program cleanup
//
int TermInstance (HINSTANCE hInstance, int nDefRC) {
    return nDefRC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Font callback functions
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FontFamilyCallback - Callback function that enumerates the font
// families
//
int CALLBACK FontFamilyCallback (CONST LOGFONT *lpl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 TEXTMETRIC *lpnt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WORD nFontType, LPARAM lParam) {
    int rc = 1;

    // Stop enumeration if array filled.
    if (sFamilyCnt >= FAMILYMAX)
        return 0;
    // Copy face name of font.
    lstrcpy (ffs[sFamilyCnt++].szFontFamily, lplf->lfFaceName);
    return rc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EnumSingleFontFamily - Callback function that enumerates fonts
//
int CALLBACK EnumSingleFontFamily (CONST LOGFONT *lpl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 TEXTMETRIC *lpnt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WORD nFontType, LPARAM lParam) {
    PFONTFAMSTRUCT pffs;

    pffs = (PFONTFAMSTRUCT) lParam;
    pffs->nNumFonts++;    // Increment count of fonts in family
    return 1;
}

这是programing microsoft windowsCE.net 中的示范代码

网友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PaintSingleFontFamily - Callback function that draws a font
//
int CALLBACK PaintSingleFontFamily (CONST LOGFONT *lpl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 TEXTMETRIC *lpnt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WORD nFontType, LPARAM lParam) {
    PPAINTFONTINFO ppfi;
    TCHAR szOut[256];
    INT nFontHeight, nPointSize;
    HFONT hFont, hOldFont;

    ppfi = (PPAINTFONTINFO) lParam;  // Translate lParam into struc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ointer.

    // Create the font from the LOGFONT structure passed.
    hFont = CreateFontIndirect (lplf);

    // Select the font into the device context.
    hOldFont = (HFONT)SelectObject (ppfi->hdc, hFont);

    // Compute font size.
    nPointSize = (lplf->lfHeight * 72) /
                 GetDeviceCaps(ppfi->hdc,LOGPIXELSY);

    // Format string and paint on display.
    wsprintf (szOut, TEXT ("%s   Point:%d"), lplf->lfFaceName,
              nPointSize);
    ExtTextOut (ppfi->hdc, 25, ppfi->yCurrent, 0, NULL,
                szOut, lstrlen (szOut), NULL);

    // Compute the height of the default font.
    nFontHeight = lpntm->tmHeight + lpntm->tmExternalLeading;
    // Update new draw point.
    ppfi->yCurrent += nFontHeight;
    // Deselect font and delete.
    SelectObject (ppfi->hdc, hOldFont);
    DeleteObject (hFont);
    return 1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Message handling procedures for MainWindow
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MainWndProc - Callback function for application window
//
LRESULT CALLBACK MainWndProc (HWND hWnd, UINT wMsg, WPARAM wPara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PARAM lParam) {
    INT i;
    //
    // Search message list to see if we need to handle this
    // message.  If in list, call procedure.
    //
    for (i = 0; i < dim(MainMessages); i++) {
        if (wMsg == MainMessages[i].Code)
            return (*MainMessages[i].Fxn)(hWnd, wMsg, wParam, lParam);
    }
    return DefWindowProc (hWnd, wMsg, wParam, lParam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DoCreateMain - Process WM_CREATE message for window.
//
LRESULT DoCreateMain (HWND hWnd, UINT wMsg, WPARAM wPara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LPARAM lParam) {
    HDC hdc;
    INT i, rc;

    //Enumerate the available fonts.
    hdc = GetDC (hWnd);
    rc = EnumFontFamilies ((HDC)hdc, (LPTSTR)NULL,
        FontFamilyCallback, 0);

    for (i = 0; i < sFamilyCnt; i++) {
        ffs[i].nNumFonts = 0;
        rc = EnumFontFamilies ((HDC)hdc, ffs[i].szFontFamil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umSingleFontFamil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PARAM)(PFONTFAMSTRUCT)&ffs[i]);
    }
    ReleaseDC (hWnd, hdc);
  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DoPaintMain - Process WM_PAINT message for window.
//
LRESULT DoPaintMain (HWND hWnd, UINT wMsg, WPARAM wParam,
                     LPARAM lParam) {
    PAINTSTRUCT ps;
    RECT rect;
    HDC hdc;
    TEXTMETRIC tm;
    INT nFontHeight, i;
    TCHAR szOut[256];
    PAINTFONTINFO pfi;

    GetClientRect (hWnd, &rect);

    hdc = BeginPaint (hWnd, &ps);

    // Get the height of the default font.
    GetTextMetrics (hdc, &tm);
    nFontHeight = tm.tmHeight + tm.tmExternalLeading;

    // Initialize struct that is passed to enumerate function.
    pfi.yCurrent = rect.top;
    pfi.hdc = hdc;
    for (i = 0; i < sFamilyCnt; i++) {

        // Format output string, and paint font family name.
        wsprintf (szOut, TEXT("Family: %s   "),
                  ffs[i].szFontFamily);
        ExtTextOut (hdc, 5, pfi.yCurrent, 0, NULL,
                    szOut, lstrlen (szOut), NULL);
        pfi.yCurrent += nFontHeight;

        // Enumerate each family to draw a sample of that font.
        EnumFontFamilies ((HDC)hdc, ffs[i].szFontFamil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intSingleFontFamil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LPARAM)&pfi);
    }
    EndPaint (hWnd, &ps);
  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DoDestroyMain - Process WM_DESTROY message for window.
//
LRESULT DoDestroyMain (HWND hWnd, UINT wMsg, WPARAM wPara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PARAM lParam) {
    PostQuitMessage (0);
    return 0;
}

一次贴不完,这是后半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