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SD卡插拔的问题

楼主:
使用三星的平台,在测试SD卡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,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:
1,插入SD卡,在根目录下会显示SD卡文件夹;拔出的时候,SD卡文件夹不会立即消失,总要几秒钟时间,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优化这个时间,更节省时间?
2,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,比方说频繁插拔SD卡,系统会死机,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个事情?

网友:
引用楼主 Seven_zhangxw 的帖子:
使用三星的平台,在测试SD卡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,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:
1,插入SD卡,在根目录下会显示SD卡文件夹;拔出的时候,SD卡文件夹不会立即消失,总要几秒钟时间,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优化这个时间,更节省时间?
2,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,比方说频繁插拔SD卡,系统会死机,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个事情?

几秒钟,不至于吧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死机也不会。
难道是导致异常?死机有什么串口信息 输出的?

网友:
拔出SD卡时,你立即刷新一下,看看SD看的目录是不是立即消失了。这个可能和系统的刷新时间有关系吧。

网友A:
1,通过下面的注册表来调节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]
        "PNPUnloadDelay"=dword:12c

2,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,比方说频繁插拔SD卡,系统会死机,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个事情?
这个需要不断的调试,总体的原则是注意几次操作的同步,必要的地方加上LOCK,还有就是操作的时候多做一些安全性的测试等。
象我们平台开始的时候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,经Tune后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,无论在任何时候插拔SD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,通过下面的注册表来调节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]
"PNPUnloadDelay"=dword:12c

2,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,比方说频繁插拔SD卡,系统会死机,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个事情?
这个需要不断的调试,总体的原则是注意几次操作的同步,必要的地方加上LOCK,还有就是操作的时候多做一些安全性的测试等。
象我们平台开始的时候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,经Tune后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,无论在任…

非常非常感谢,不知道这个12C是多少时间?

网友:
一般就是十六进制的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,通过下面的注册表来调节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]
"PNPUnloadDelay"=dword:12c

2,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,比方说频繁插拔SD卡,系统会死机,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个事情?
这个需要不断的调试,总体的原则是注意几次操作的同步,必要的地方加上LOCK,还有就是操作的时候多做一些安全性的测试等。
象我们平台开始的时候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,经Tune后应…

非常非常感谢,不知道这个12C是多少时间?

非常非常感谢,不知道这个12C是多少时间?——"PNPUnloadDelay"=dword:12c 指热插拔的延时时间,12C是16进制数,如果发现卡出现慢,改小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?——"PNPUnloadDelay"=dword:12c 指热插拔的延时时间,12C是16进制数,如果发现卡出现慢,改小即可。

呵呵,我当然知道是16进制延时时间,我的本意是问这个12C是延时多少秒的意思。好吧,我自己实践一下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?——"PNPUnloadDelay"=dword:12c 指热插拔的延时时间,12C是16进制数,如果发现卡出现慢,改小即可。

呵呵,我当然知道是16进制延时时间,我的本意是问这个12C是延时多少秒的意思。好吧,我自己实践一下看看。。。

这个DelayTime的单位是ms.这里就是300ms.不设置使用默认值好像是5S吧。
不过这个值也不是越小越好,在Suspend/Resume有可能导致文件无法续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,通过下面的注册表来调节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]
"PNPUnloadDelay"=dword:12c

2,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,比方说频繁插拔SD卡,系统会死机,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个事情?
这个需要不断的调试,总体的原则是注意几次操作的同步,必要的地方加上LOCK,还有就是操作的时候多做一些安全性的测试等。
象我们平台开始的时候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,经Tune后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,无论在任…

请教一下,这个是指什么?经Tune后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1,通过下面的注册表来调节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]
"PNPUnloadDelay"=dword:12c

2,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,比方说频繁插拔SD卡,系统会死机,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个事情?
这个需要不断的调试,总体的原则是注意几次操作的同步,必要的地方加上LOCK,还有就是操作的时候多做一些安全性的测试等。
象我们平台开始的时候也有发现这样的问题,经Tune后应…

Tune后指的就是要经过一些测试调整,关键是要看问题出在哪里,然后有针对性的想一些解决办法。

网友B:
好好学习,天天进步。今天又收获一点,呵呵,好开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好学习,天天进步。今天又收获一点,呵呵,好开心

哈哈,所以我每天必来这里,像在大学每天上课一样。————貌似我在大学是坐在最后一排一言不发的那种。

网友E:
上面的都说的很清楚来。。。。。。我前几天跟你调试的时候出的问题一模一样。。。但是拔卡那个图标没有很快的消失那个是正常的,没有必要去管他,当让上面说的改PNPUnloadDelay值是也是可行的,至于死机的问题。。你要经过串口一步步打印看问题出在哪里。。。。。我的问题出在来在关闭时钟的时候一个死循环。。就死机来。。。一般都是什么lock没有加阿,或者是while死循环。。。好好调试你的程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上面的都说的很清楚来。。。。。。我前几天跟你调试的时候出的问题一模一样。。。但是拔卡那个图标没有很快的消失那个是正常的,没有必要去管他,当让上面说的改PNPUnloadDelay值是也是可行的,至于死机的问题。。你要经过串口一步步打印看问题出在哪里。。。。。我的问题出在来在关闭时钟的时候一个死循环。。就死机来。。。一般都是什么lock没有加阿,或者是while死循环。。。好好调试你的程序。。。

如果代码有问题,就像你说的死循环,这种问题应该好定位的。
我说的是压力测试,只有频繁测试才能发生的问题,可能是没有保护好临界值的问题。

无论如何,还是谢谢的建议

网友:
此问题还没有遇到,学习先

网友:
等我测试好了,我再来告诉大家结果,先不结贴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