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ddDevice函数是做什么用的呀?为什么文件系统过滤驱 ...

楼主(2009-05-04):
请教AddDevice函数是做什么用的呀?为什么文件系统过滤驱动AddDevice函数?
向高手请教
请教AddDevice函数是做什么用的呀?为什么文件系统过滤驱动AddDevice函数?
做什么
系统

网友A:
向高手请教
请教AddDevice函数是做什么用的呀?为什么文件系统过滤驱动不使用AddDevice函数?

网友B:
即插即用设备驱动需要AddDevice函数,系统装载设备时会调用这个函数。

网友C:
每当有一个属于你的驱动程序管辖的设备出现时,内核调用你的驱动程序的AddDevice函数。然后,内核为设备分配资源,并用在START_DEVICE PnP IRP通知驱动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