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CD时序的HBP、HFP、HSW造成图像左移或者右移的原因

楼主:
关于LCD时序中的HBP、HFP、HSW等参数,如果HBP参数配置的不准确,屏幕图像会左移或者右移。
问题:由于我需要在PC上仿真一个TFT,需要仿真出这种左移或右移的效果,我想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。
1:我的想法是LCM中本身有一个固定的HBP值,假设其值为HBP_LCM,假设LCD Controller中配置的HBP为HBP_CON.当HSW到达后,经过了HBP_LCM个像素周期,LCM不管VDE是否有效,内部的x坐标开始计数。而LCD Controller中相应的X坐标的数据是在经过HBP_CON后始计数的。如果HBP_CON和HBP_LCM不等,两个X坐标偏移,就造成了左移或者右移的现象。这种理解对不对呢?
2:如果不按照上面的理解,如果LCM是在VDE有效后,内部的x坐标从零开始计数的,而这个VDE信号的LCD Controller发送的,当LCD Controller使得VDE有效后,它开始从零发送X坐标的RGB数据,这样的话永远也不会发生图像偏移了啊。

网友:
建议看看LCD屏的数据手册,看看HBP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就清楚了。在LCD屏中,HBP对应的应该是换行。

网友:
终于有人回复我啦,这个问题已经一个多星期了,还没解决......
HBP是换行我知道啊,我疑问是:是不是LCM内部有固定的HSW、HBP、HFP值,如果LCD Controller对应的寄存器中设置HSW、HBP、HFP的值和LCM内部的HSW、HBP、HFP值不一样,造成的图像左右偏移呢?

网友:
多看屏的数据手册

网友A:
我觉得不是这几个参数造成的左移或者右移,这些参数都是同步用的,设置不好,可能会导致同步失败,画面花掉,而不是整齐的左右移。楼主可以试着改改这些值,我认为改完后,应该移动的距离不会变的!

网友B:
RGB屏内部只有锁存器,没有控制器,要通过ARM的控制器才能正使屏工常工作,
关于你说的那几个参数,只要是LCD驱动里面配好就行了。LCD会提供一个标准值,照配就行。

网友C:
建议去看下SVGA的VESS标准,上面写的很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不是这几个参数造成的左移或者右移,这些参数都是同步用的,设置不好,可能会导致同步失败,画面花掉,而不是整齐的左右移。楼主可以试着改改这些值,我认为改完后,应该移动的距离不会变的!

我用开发板测试了一下,屏幕是整体左右移动的,而且移动距离和参数值正比例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GB屏内部只有锁存器,没有控制器,要通过ARM的控制器才能正使屏工常工作,
关于你说的那几个参数,只要是LCD驱动里面配好就行了。LCD会提供一个标准值,照配就行。

“只要是LCD驱动里面配好就行了”这个我明白,关键是我不明白这几个参数配置不精确时,LCD屏幕偏移的原因,因为我要做一个LCD仿真器,要模拟LCD,而不是模拟LCD驱动器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去看下SVGA的VESS标准,上面写的很清楚。

我到VESS的官网上看了,英文,好像需要付费才能看到标准啊,百度、Google都搜不到相关的资料,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?多谢

网友:
多谢上面几位的回复,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,等解决了在结贴啊。
可能我描述的问题不太清楚,我需要做一个LCD仿真器,即仿真LCM,对造成LCD屏幕图像偏移的原因有疑问,而不是对如何使用LCD控制器有疑问,因为LCD控制器只需要配置寄存器即可,关键是LCD控制器寄存器配置不精确时,当LCM接收到控制信号后,造成图像偏移的原因是什么.....

网友D:
正常的TFT一行的显示周期是 前消隐+实际点输出+后消隐
HBP、HFP 代表前后消隐所需要的周期
如果前消隐设置小了,后消隐设置大了,LCD控制器的实际输出就会被当做消隐而不会实际显示出来,看到的效果就是图像左移,反之图像右移
如果前后消隐都设置小了,理论上第二行的图像可能会被当做第一行的图像显示,照成屏幕歪斜不同步,但是有些TFT中内部的时序电路会自动补上缺少的时钟,所以也不一定会看到不同步的画面
场的消隐同理
至于为什么要消隐是为了兼容CRT显示器的显示原理,CRT显示器每一个扫描行完成后,电子枪需要回扫,这段时间不能显示,所以这段时间的视频信号需要暂停一下,就是消隐.

网友E:
11楼分析的相当准确,赞

网友:
11楼正解

不过,我发现了好几款屏的数据手册对这几个参数的描述并不准确,如果按数据手册配置出来,反而会出现显示的偏移。
所以,我认为这几个参数并不是楼主所理解的保存在LCM内部的寄存器内,它们只是LCM时序上的需要,而并不是LCM控制器去读寄存器得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1楼分析的相当准确,赞

11楼是“lvjianchao”的另一个账号,由于eeworld规定同一个账号只能同时回复三个帖子,所以我用另外一个账号又回复了一下。
有点搞笑,自己都偷笑了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1楼正解

不过,我发现了好几款屏的数据手册对这几个参数的描述并不准确,如果按数据手册配置出来,反而会出现显示的偏移。
所以,我认为这几个参数并不是楼主所理解的保存在LCM内部的寄存器内,它们只是LCM时序上的需要,而并不是LCM控制器去读寄存器得到的。

有道理,如果“它们只是LCM时序上的需要,而并不是LCM控制器去读寄存器得到的。”是正确的,那么我要用软件仿真这种情况,在代码中定义相应的寄存器,是不是正好能模拟出偏移的效果?这样理解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11楼分析的相当准确,赞

11楼是“lvjianchao”的另一个账号,由于eeworld规定同一个账号只能同时回复三个帖子,所以我用另外一个账号又回复了一下。
有点搞笑,自己都偷笑了......

搞错了,是10楼,11楼分析的确实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正常的TFT一行的显示周期是 前消隐+实际点输出+后消隐
HBP、HFP 代表前后消隐所需要的周期
如果前消隐设置小了,后消隐设置大了,LCD控制器的实际输出就会被当做消隐而不会实际显示出来,看到的效果就是图像左移,反之图像右移
如果前后消隐都设置小了,理论上第二行的图像可能会被当做第一行的图像显示,照成屏幕歪斜不同步,但是有些TFT中内部的时序电路会自动补上缺少的时钟,所以也不一定会看到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