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de 问题

楼主:
这是一个8*8led的扫描程序,用keil时新建保存了,在新建工程后引入,编译,就提示这个了
“文件被外部编译器改变,是否重新载入”
显示错误是
“创建目标 '目标 1'
PA51汇编 STARTUP.A51 ...
PA51汇编 saomiao.asm ...
连接 ...
BL51 BANKED LINKER/LOCATER V6.00 - SN: K1FSC-59S58P
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- 2005
"STARTUP.obj",
"saomiao.obj"
TO "LED扫描"
RAMSIZE(256)
*** FATAL ERROR L210: I/O ERROR ON INPUT FILE:
    EXCEPTION 0021H: PATH OR FILE NOT FOUND
    FILE: saomiao.obj
目标未产生”
上网搜,说是c51fps。lib文件没有,我到库里去找,那个文件存在啊,我就不知道没什么了,高手帮一下!!!!!!!!!!!!!!!!!

CLK  EQU P3.2
DINA EQU P3.3
DINB EQU P3.4
CLEAR EQU P3.5
ORG   0000H
AJMPMAIN
ORG 0100H
MAIN:
      MOV SP,#07H

       MOV      50H,#07EH

       MOV      51H,#0BDH

       MOV      52H,#0DBH

       MOV      53H,#0E7H

       MOV      54H,#0E7H

       MOV      55H,#0DBH

       MOV      56H,#0BDH

       MOV      57H,#07EH

       CLR CLEAR

       SETB      CLK

       SETB      DINA

       SETB     DINB

       SETB      CLEAR

MAINLOOP:

      MOV     R6,#8H

      MOV     DPTR,#09000H

       MOV      R1,#50H

FLASHCY:

       MOV      A,@R1

       MOV      R0,A

       INC R1

      CLR A

    MOVC  A,@A+DPTR

     MOV     P1,0FFH

   LCALL    SENDTO

       MOV P1,A

       INC DPTR

       LCALL DELAY

       DJNZ      R6,FLASHCY

      SJMP MAINLOOP

SENDTO:

       PUSH      ACC

       CLR CLK

SENDTIME:

       MOV      R7,#08H

       MOV      A,R0

      CLR C

SENDCY:

       RRC       A

       MOV      DINA,C

       SETB      CLK

       CLR CLK

       DJNZ      R7,SENDCY

       POP ACC

       RET

DELAY:  MOV     R7,#01

DELAY0: MOV     R4,#17

DELAY1: MOV     R3,#28

        DJNZ    R3,$

        DJNZ    R4,DELAY1

        DJNZ    R7,DELAY0

        RET

ORG      09000h

DB  0FEh,0FDh,0FBh,0F7h,0EFh,0DFh,0BFh,07Fh

END

网友:
首先,将你工程下的STARTUP.A51 文件去掉,这个是为C项目而自动生成的,你用汇编,就不需要了。去掉这个文件,可以避免很多奇怪的报错,呵呵,你先试试。

网友:
*** FATAL ERROR L210: I/O ERROR ON INPUT FILE:
  EXCEPTION 0021H: PATH OR FILE NOT FOUND
  FILE: saomiao.obj

PRJ缺少了文件,致命错误。是不是少添加了项目文件或者第三方的库文件?

网友A:
本来我上网一搜,说是缺少了c51fps.lib,但是我在keil的lib的文件夹里找到了

网友:
看下路径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本来我上网一搜,说是缺少了c51fps.lib,但是我在keil的lib的文件夹里找到了

配置下KEIL,指明下一些头文件和库的路径,这样就应该好了、

楼主可以去下载下我上传的资料:
Keil C51中文使用手册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2134310
Keil C51中文使用手册,有详细介绍KEIL C51的使用,以及开发51等单片机,值得参考。

网友:
把STARTUP.A51 去掉,AJMPMAIN应该是AJMP MAIN;我编译通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