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Tornado中如何发送一帧数据到电表?

楼主:
   写一个简单的函数,实现和电表的简单通讯.

网友:
这问题的环境没有描述清楚。

与电表之间是采用什么通讯方式,232/485?网络?
什么协议?

就这么一问,神仙也帮不了你

网友:
呵呵,不好意思,刚刚接触者东东,

使用的是DL645规约 、485

网友:
串口编程而已

网友:
         高手呢?高手在哪里呢??
          write() 函数是不是用来发送帧的?
         相应的read() 函数是不是用来接收帧的呢?
         eventSend() 这个函数又有什么用呢?
                ........

           各位大侠,谁帮忙解惑一下,小弟感激不尽啊......

网友:
串口通信而已,你的458接到那个串口,就用那个串口收发数据

网友:
电表的通信规约是DL/T645-1997还是2007?这个很简单啊,就是最简单的串口通信,你们还用到VXWORKS了?没让风河发现吗?还是你们自己已经取得授权?够强!呵呵

网友:
串口驱动一般被封装为IO驱动,可以用open read write select功能。
至于帧收发需要应用完成帧同步,长度检测等功能。

网友:
关键看你的硬件平台 tornado只是个编译环境而已.

网友:
呵呵,谢谢各位...
问题已经解决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