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发板上的CE.NET找不到也不能使用网卡,不能设置IP,要如何修改BSP。

楼主:
{591933E4-F657-11D4-98BF-00105AC7334D}

网友:
你板子上的网卡是CS8900吗,在看下片选信号是否正确。最好现在裸板下测试下看能认到网卡芯片不。

网友:
情况是这样的!卖我板的那家小公司,在这种板的基础上,完善了新的BSP包是能支持网卡的。但现在公司的技术人员不干了,现在的人也不明白要如何修改,也是初学这块的,不知从哪里下手。一般要改什么地方,是网卡驱动还是什么地方,所以我只能上网请教高手了!

网友:
网上说好象要使用KITL什么的,初学看不懂,求教,使用KITL是要改网卡驱动,还在要在PB中操作添加什么包即可!现在有点晕!

网友:
这是platform.reg文件中的内容,驱动好象加载了呀!为什么CE识别它

IF BSP_CS8900
;================= CS8900 =================
;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CS8900]
;   "Dll"="ndis.dll"
;   "Prefix"="NDS"
;   "Miniport"="CS8900"
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CS8900]
   "DisplayName"="CS8900"
   "Group"="NDIS"
   "ImagePath"="CS8900.dll"
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CS8900\Linkage]
   "Route"=multi_sz:"CS89001"
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CS89001]
   "DisplayName"="CS8900"
   "Group"="NDIS"
   "ImagePath"="CS8900.dll"
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CS89001\Parms]
   "BusNumber"=dword:0
   "BusType"=dword:0
   "InterruptNumber"=dword:1A
   "IoBaseAddress"=dword:A7000300
   "Transceiver"=dword:3
   "CardType"=dword:1
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CS89001\Parms\TcpIp]
   "EnableDHCP"=dword:1
   "DefaultGateway"="192.168.29.1"
   "LLInterface"=""
   "UseZeroBroadcast"=dword:0
   "IpAddress"="192.168.29.31"
   "Subnetmask"="255.255.255.0"
   "DNS"="202.96.134.133"

[HKEY_LOCAL_MACHINE\Comm\Tcpip\Linkage]
   "Bind"="CS89001"
;============= End of CS8900 =================
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