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MSP430比较器检测电池电压

楼主:
呵呵,问一个简单问题,关于如何通过比较器检测电池电压的问题。
目的就是通过比较器来比较分压电路和内部的基准电压,当检测到分压电路的电压小于基准电压时,做出一个低电压报警。

          60K         40K
battery ___▄_________▄_____|  GND
             比较器一端

我的想法是这样的,如上面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,当battery电压为3V时,比较器端的电压=3*4/10=1.2V,如果此时内部电压为1V,那么比较的结果为:大于;
当battery电压降为2.4V时,比较器端的电压=2.4*4/10=0.96V,此时比较器的结果将是:小于,此时可发出一个低电压的报警。
并且可以通过调整两个电阻的值来调整报警的阀值电压,你们这样的思路对不对?

因为是电池供电,考虑到低功耗,打算将GND用单片机的IO口来代替,需要检测电量时将IO口置低,不检测时将IO置高,这样来达到最小功耗,你们看合适不?

因为硬件方面确实很垃圾,希望大家不要见笑,希望大家能提出意见,因为测试方法刚想到这,个人正在搭建一个测试平台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思路大体上是正确的;
但是还有几个 问题需要加强 审核和注意下。

首先你的430单片机也是采用电池供电吧。
你得考虑你的电池降到2.4V以及更低时,430还是否能保证比较器正常工作

尤其是430的比较器对应的内部的基准电压 是否存在波动以及变化,否则此时你的比较就肯定不准,而且还会出现错误。

上述问题,你核实下你采用430的具体型号。

网友:
是的,我倒是没考虑到电池电量降低后比较器的工作情况,尤其是基准电压是否会存在波动问题,继续看资料,呵呵,谢谢
我目前使用的F2132做实验,后面应该是用F2121或者F2001等

网友:
2.4伏

LZ看一下芯片最低的工作电压,如果小于2.4V那么,内部的电压基准肯定是可靠的

如果大于2.4,则不一定

如果是要低功耗的话,分压电阻要选大一些

在不用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断开电压基准的工作

网友:
最小工作电压肯定是没问题的,资料上面是1.8V,最主要的还是电压下降的时候比较器的基准电压会有多少浮动,这个应该是测试比较关键的地方。100K电阻,电流就10uA了,考虑到电阻太大会导致测试误差的,而且使用比较器的时间不多,也许一天或者一小时才测一次,使用完后两端都为高电平,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吧?
我今天会做个试验,再说

网友:
首先,你的报警电压要大于芯片的最小可靠工作电压。
使用电阻的分压要在报警时小于内部基准电压。
分压电阻要为10K级或100k级,分压电路的GND要用io口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