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大倍数越大运放噪声反而越大 怪事啊?

楼主:
运放的手册上说 放大倍数越大 噪声越小

经过测试仪表放大器AD620 的输出噪声:

  100时噪声大约为1.0E-5—2.0E-6的范围

1000时噪声大约为1.0E-4—2.0E-5的范围

为什么和手册上不符呢? 哪位帮忙解答一下?

网友A:
噪声也是信号,放大信号的同时,自然也会放大噪声的。
要做滤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噪声也是信号,放大信号的同时,自然也会放大噪声的。
要做滤波。

楼上说的对。
一般都是几级放大,且放大后 都必须加对应的滤波。
几级放大之间也得加滤波。

网友:
实际情况是:放大倍数越大,噪声也越大,这是肯定的。

网友:
LZ这要看你的噪声是运放自身产生的,还是混在你的信号里面的

网友:
我把输入短路了 测得的应该是运放的噪声在增大
那手册里面写的
RTI,0.1HZ  to  10HZ
G=1                  noise=3.0uVp-p
G=10                noise=0.55uVp-p
G=100-1000   noise=0.28uVp-p
又是什么意思呢?
还有有个噪声的单位nV/√Hz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引用楼主 chongboqwe 的回复:
运放的手册上说 放大倍数越大 噪声越小

经过测试仪表放大器AD620 的输出噪声:

  100时噪声大约为1.0E-5—2.0E-6的范围

1000时噪声大约为1.0E-4—2.0E-5的范围

为什么和手册上不符呢? 哪位帮忙解答一下?

。。。。。。莫非LZ认为,放大器内置了滤波器?

网友:
要是放大的越大噪声越小那才是怪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