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程序开发 问题

楼主:
各位大虾,导师让我开发一个wince程序,我照着书开始配环境
安装了visualstudio.net 2005
      visual studio.net 2005 service pack package 1
      windows embedded ce 6.0.msi
      windows embedded ce 6.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
      windows mobile 的sdk
(我是先安装的windows mobile 的sdk,然后再安装的windows embedded ce 6.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)
但是我打开visual studio 2005,依次选择文件->新建->项目 在项目类型里面选择platform builder for ce 6.0,创建这样一个项目后,再选生成->生成**(**代表我的项目名),完成后,我想在模拟器运行,可是老是会弹出错误,说无法启动模拟器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一切都是按照书上做的~~

网友:
我点attach device,编译显示没有连接目标设备成功~~所以我没办法运行出windows embedded ce 6.0的桌面,你知道是啥错误吗 ?

网友:
应该是Wince的模拟器不行,你看连接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连接有问题~~就是没办法成功连接。是不是只要装了visual studio 2005 就会有模拟器 不用再安装什么其他东西啦~~是吗??

网友A:
好像模拟器是要安装的,安装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2.0,安装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。

网友:
就是我还得安装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2.0,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这两个东西吗?

网友:
应该是的

网友:
谢谢~~~
引用 网友A:
好像模拟器是要安装的,安装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2.0,安装Virtual Machine Network Driver for 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。

网友:
我感觉你应该先编译一个基于模拟器的sdk吧?

网友:
还要装个wince6.0的R2吧
给你两个连接,我就是按这个做的,没有什么问题
http://bbs.cnmo.com/thread-46234-1-1.html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nanjianhui/archive/2008/12/09/3481965.aspx

网友:
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 2.0是模拟器的加载工具,你需要安装wince6.0模拟器的sdk,这样模拟器才能够运行,vs2005可以同时安装多个模拟器,每安装一个sdk,Device Emulator 的模拟器列表就会新增一个你所安装的模拟器名称,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你需要进行调试的模拟器。可以在网上搜索wince6.0的模拟器sdk下载,然后安装即可。

网友:
兄弟,模拟器装了没有啊,这个问题很要命
把错误信息复制到狗狗里查就发现一堆解决方案

网友:
你是要做应用程序,还是要build一个系统出来?

你的操作步骤,是要build一个系统,但你的任务好像又不是这样,另外你如果是要build一个系统,那你选择的BSP是哪个?

网友:
写一个wince的应用不需要安装PB6.0的。只要安装vs2005,vs2005 SP1,和一个相应的SDK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感觉楼主说的很乱,好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楼主说的很乱,好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~

作业贴都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呵呵,

顶下给分,
安装模拟器。